[家电] 修复一台伊莱克斯多功能搅拌机

楼主(2023-04-15):
前几天去朋友家帮忙看一下滚筒洗衣机,顺便捡了一台搅拌机回来,当天他自己在家用搅拌机打
粉蒸肉粉,直接将刀片底座的胶打变形了,刀架和杯体几乎已经脱离,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将杯体丢在垃圾桶中了,只给我留下电机,我看杯体没坏,应该可以修复,所以就拿了回来,吐槽一下这个搅拌机的设计缺陷,刀架座和杯体是分开生产出来后,再将刀架座安放到杯体中心,然后用胶从杯体里面粘了一块来固定刀架,杯体底部并没有用胶固定,所以电机运行后会产生热量,导致刀架底部胶溶化变形脱落杯体,我现在将刀架的里外都用胶粘住,这样应该不会再脱落吧!使用的是AB胶,网上说只要固化干了,就没有多大毒性!

网友A:
吃的东西还是不要用ab胶

网友B:
安利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的东西还是不要用ab胶

不打热的应该问题不大,这是它原来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利的东西。

应该是赠品

网友C:
感觉和食品接触的东西,这样处理不妥,电机发热后胶也会受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和食品接触的东西,这样处理不妥,电机发热后胶也会受热的。

电机底部带有散热风扇,他打粉蒸肉米粉时,直接将炒熟后的米倒入搅拌机进行打粉,因为未冷却炒米,所以温度过高导致胶溶化变形脱落,还有就是这种搅拌机要时按时停,不能一直按着开关,那样转轴也会发热

网友:
食品级AB胶?????

网友:
纽崔莱——安利的东西?

网友:
出厂就坏了,粘上卖的

网友D:
有没有哪个高人推荐个食品类胶水?卡夫特6500可以不?我买了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哪个高人推荐个食品类胶水?卡夫特6500可以不?我买了还没有

其实这种搅拌机一年也用不上几次,这种胶固化后气味也没那么浓了,放上几月再用它就没有气味了,食品级的胶基本上都是软胶,而且价格也比较贵

网友:
吃的东西,尽量还是换新吧。

网友:
接触食品的还是要关注胶的毒性问题。

网友:
还是不要用ab胶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的关心,自有这种胶有毒性,那就不要使用这个搅拌杯了,看将这个电机改到其它地方去用!

网友:
可以尝试内层用双组份环氧树脂胶,固化后外层点硅橡胶,不过是胶都有三分毒,偶尔用用问题不大,用多了对身体肯定不好,就算现在国外搅拌器用的什么第三代第四代密封胶圈也同样有毒性只是常态不会表现出来罢了

网友:
这种搅拌机一年也用不上几次,大多是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