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乐视TYPE-C充电线容易坏,拆开插头分析原因

楼主(2023-04-15):
之前买的乐视type c充电线,坏了好几条了

都是相同的故障:充电的时候反复 充——停——充——停
测一下输出电压,居然这么低

剪掉插头,发现有个自恢复保险,反复停充应该是自恢复保险动作了

测一下保险电阻居然有56欧,看来是这个东西坏掉了

第一次见插头里放自恢复保险的,还很容易坏,
看来是通病啊,怪不得被处理掉了

网友A:
还是元件质量不过关的问题

网友B:
本来就是这线的通病,几年前就短接掉它好几条了。

网友:
带自恢复保险的充电线,第一次见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这线的通病,几年前就短接掉它好几条了。

短接?应该去掉吧

网友:
这是叫你用一段时间就换,不然厂家没饭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元件质量不过关的问题

你知道这线得多少年了吗?质量还是很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应该去掉吧

去掉就不通电了

网友:
过热自动保护 挺好的设计

网友:
有条小米的面条线也是这样,去掉保险短接就好了

网友:
直接短接自恢复保险,就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短路就行啦!

网友:
看是一种安全设计,实质是元件质量不过关,为后续埋雷,消费者买单。

网友D:
估计是QC2高压低电流快充协议,低压大电流肯定热保护。把自恢复保险丝短接能继续用。有些早期手机电池,也是自恢复保险丝到寿命,短接复原外观能继续用。

网友:
计划性报废,让厂家有饭可以吃

网友:
本来是为了安全,结果出现问题,估计设计考虑的不周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QC2高压低电流快充协议,低压大电流肯定热保护。把自恢复保险丝短接能继续用。有些早期手机电池,也 ...

说是高压低电流,但是用的线很粗,2条红线,1条地加上屏蔽网

网友:
修好只需一烙铁+两滴502

网友:
用料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