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冷空调扇水泵拆解

楼主(2023-04-15):
随着气温的逐渐上升,公司现场作业人员开始使用水冷空调扇了,其实水冷空调扇原理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小水泵将水箱里的水抽到水空调扇顶部水管中,再由水管上一排排水孔垂直排出,后面的大风扇将水珠雾化后吹出来,所吹出来的风就成了冷风,控制板可以关闭或打开水泵供电,一二三挡风,这个水冷空调扇有两个设计缺陷,1.一按下触摸开关,水泵电机就启动,除非你按下关闭水泵电机它才会停止,2.如果水箱里缺水了,水泵电机也不能自动关闭,加上一些灰尘,所以这个水泵电机每年都有坏的,没有水泵供水,自然吹出的就是热风,今天拿了一个坏的回来,因为是220V供电,所以定子全是胶密封,以前用榔头敲开了一个,看一下内部结构,供大家欣赏!

网友A:
和养鱼用的打氧泵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养鱼用的打氧泵差不多吧

养鱼的我没拆过,不知道内部结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看结构应该和鱼缸用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养鱼的我没拆过,不知道内部结构是不是一样的

内部一样的,养鱼那个功率小点,也是一样的同步电机,正反转都一样出水。

网友:
草酸泡一泡,水垢就没了

网友:
同意楼上,有养鱼的差不多的。

网友:
使用的水质比较硬,水垢有些多。

网友:
前几天发帖问的灌的什么胶?

网友:
好多水垢,时间长了很难清理

网友:
缺口槽防止停在死点难以启动,原理和鱼缸水泵差不多,交流同步电机正反转都能抽水。

网友:
树脂灌注的不好拆吧

网友:
和养鱼的鱼缸水泵结构一样。

网友B:
这东西真能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真能降温?

那是肯定的

网友C:
看来这种设备还是应该用纯净水。

网友:
就跟滚筒洗衣机的排水泵差不多!

网友:
现在鱼缸泵有直流低压的,单向旋转,功率小水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种设备还是应该用纯净水。

都是接的自来水管,反正用的到一年多时间这个泵就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