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解高漫GM156HD数位板 多图慎入

楼主(2023-04-15):
高漫GM156HD数位板参数信息与官方介绍图片

高漫GM156HD数位板住准备拆解 正面的样子侧面一排功能键

高漫GM156HD数位板背面有品牌参数信息与固定螺丝孔

高漫GM156HD数位板参数信息

高漫GM156HD数位板的防拆标签

高漫GM156HD数位板接口信息 这里是套路需要特定线材才能用

高漫GM156HD数位板拆机开始除了明面四个螺丝插口这里还有两颗隐藏螺丝

高漫GM156HD数位板拆开后要小心 都是排线 操作量不是很大

高漫GM156HD数位板排线有用胶布固定了

高漫GM156HD数位板拆下的背板圆圈位置就是坑 明明可以齐平设置 非要这样内凹  造成局限性  一根原装线+电源需要三位数

高漫GM156HD数位板背板上主板

高漫GM156HD数位板主板局部照片

高漫GM156HD数位板背板主板特写  主芯片 第一眼以为是网卡芯片 其实不是是视频芯片 参数如下
RTD2556(T)芯片及解决方案简介
1.工作电压3.3V & 1.1V & 2.5V,LQFP156P, 22MM*16MM
2.配8Mbit SPI NOR FLASH
3.RTD2556T支持FRC/OD等功能,可以180度翻转画面
4. 内置音频处理,支持音量调节 ,耳机输出以及IIS/SPDIF数字音频输出
5. 有OSD功能,16色(24bit),可支持旋转90/180/270
6.HDMI1.4 &DP1.1 & HDCP1.4
7.PWM(8BIT) 、ADC(6BIT),通过DDC通道在线升级
8.最大分辨率输出1920*120

高漫GM156HD数位板背板主板特写 这个芯片看不清型号了

高漫GM156HD数位板背板主板特写 空位芯片 应该还有扩展性

高漫GM156HD数位板背板特写 还有一颗黑片

高漫GM156HD数位板背板主板卡扣点胶固定所有的都有

高漫GM156HD数位板背板主板特写电阻

高漫GM156HD数位板背板主板特写闪存芯片存储器

高漫GM156HD数位板背板主板特写数位板驱动

高漫GM156HD数位板背板主板特写钽电容

高漫GM156HD数位板背板主板背面 这就很简洁了

高漫GM156HD数位板屏幕板

高漫GM156HD数位板屏幕信息

高漫GM156HD数位板屏幕板固定屏幕的方式 有定位钉也有螺丝压板固定

高漫GM156HD数位板屏幕板主板

高漫GM156HD数位板屏幕板主板主板局部特写 主板
固定有些潦草 只有两点红胶  背面不知道有没其他胶 担心损坏驱动排线没有拆

高漫GM156HD数位板屏幕板主板局部特写又有空位看来还是能升级

高漫GM156HD数位板屏幕板主板排线固定也是有固定胶

高漫GM156HD数位板屏幕板主板局部驱动排线 有胶布固定

高漫GM156HD数位板屏幕板主板插针  不知道是不是能刷驱动

高漫GM156HD数位板屏幕板主板8路模拟分流器 一排都是一样的

高漫GM156HD数位板按键板 背面很简洁 正面纯按键

高漫GM156HD数位板按键设计硬塑包软胶  可以提升手感

高漫GM156HD数位板侧面导光体 亮灯是橘黄色的

高漫GM156HD数位板点亮效果 通电不亮屏  需要手动按键才会点亮

高漫GM156HD数位板没有信源输入会自动休眠 指示灯常亮

高漫GM156HD数位板总结  板子应该有很大可玩性  但是线材需要找好特殊线材 不然无法插入 购买原装线材太贵 感谢观看

网友:
图真够多的,整个二手富士通Q736做数位屏也挺好用

网友:
网课配件之一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个手写板的升级。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看上去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貌似很高级的玩意。。。

网友:
厉害了,这么多的图,楼主辛苦

网友:
才买了一块高漫的绘图板

网友:
多图做个记号再看

网友:
旁边可以加手机高通888拆机主板,再加电池,DIY比荣耀平板v7更好的配置。

网友:
带屏幕的数位板,好高级的样子,只用过入门版的

网友:
用过这东西,接口凹进去的设计好处是更结实,即使不小心碰到线也不用担心伤到接口,坏处就是通用性差了

网友:
这玩意还有液晶屏啊

网友:
拍照技术不错

网友A:
这东西怎么玩呢?

网友:
15.6寸电子沙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怎么玩呢?

没得玩  找不到合适线材  不然就当显示屏用了  哎

网友:
孩子高中时买过一个不知什么型号的,现在吃灰

网友:
我姐也买了一个,帮忙下单,优惠了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