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显示器黑颜色发灰

楼主(2023-04-15):
前几天修了一个10元收的三星显示器,今天连电脑,发现个问题,我的原来显示器桌面背景是黑色的,但这个显示器黑颜色发灰,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我的电脑cpu是i5-4590,用的是核显。还有一个问题是,显示器发嗡嗡声,拔下VGA线就没有了,是咋回事?

网友A:
亮度设置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设置太高了吧。

亮度设置8个,满条100

网友B:
或许人家就是坏掉,才卖掉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没有完全修好

网友:
还没有完全修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人家就是坏掉,才卖掉的。

原来三无的

楼主:
查了一下,好像是独显N卡设置可以调节,核显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是漏光太严重导致黑色显示不纯吧
低端显示器常见问题

网友C:
是背光板有问题吗?

网友:
10块钱了,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不用太较真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背光板有问题吗?

不是,核显,没有灰阶选项。

网友:
不是显卡这边的软件设置问题,应该是显示器问题。
我猜测是使用时间过长,背光的导光膜老化,或者漏光加重,在一些区域看上去就黑色不纯。甚至可以说也不是故障,老机器当年性能就不高,新机的时候或许就泛白
我有个很老的17寸液晶屏,有类似的现象。看别的颜色没啥问题,感觉还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