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电子放大镜,求补光灯可调驱动LED方案

楼主(2023-04-15):
最近用IMX335 usb摄像头模块,0745显微镜头+支架,枪机壳,一个摔坏了外屏的平板电脑组装一台电子放大镜。还差一个补光灯,X宝都是独立供电,还死贵。打算自己嘉立创打板DIY一个,和平板充电电路共5V供电。求LED驱动芯片方案。上一张放大镜的效果图

网友:
这个效果刚刚的,期待楼主分享光路的细节

网友:
楼主的创意挺好的

网友:
废物利用率很高

网友A:
看了下一套下来也要好几百,性价比不高啊

网友:
一直有这个想法,就是便宜镜头搞不到

网友:
这东西看着简单,淘宝又能卖得死贵,搞不懂

网友B:
也在黄鱼上买了个0745,感觉不是齐焦的呢,补光灯用了一个带灯的小镜子改的
摄像头想要用个行车记录仪改下,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简直不要太厉害

网友:
pdd上有类似的,效果估计很差,但是便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在黄鱼上买了个0745,感觉不是齐焦的呢,补光灯用了一个带灯的小镜子改的
摄像头想要用个行车记录仪改下 ...

这玩意需要仔细调整长度,调不好就出不来齐焦效果。我是用皮腔调节的

当然,你要是直接用C口的工业相机,那就不需要调整了,这货原生就是C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需要仔细调整长度,调不好就出不来齐焦效果。我是用皮腔调节的

当然,你要是直接用C口的工业相机, ...

用的一个带VGA输出的工业相机试的,对好焦后,调节放大倍数就需要重新调节高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一个带VGA输出的工业相机试的,对好焦后,调节放大倍数就需要重新调节高度 ...

加个5mm的CS转C口环试试,一般工业相机是cs口的。

这环就是个5mm延长桶,c口和cs口机械结构一样,就是感光器位置差5mm

网友:
咸鱼上原来有人卖40一套的0745配套可调灯光,只是被人打包了。
那人不要镜头,只要灯,不知道拿去干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一套下来也要好几百,性价比不高啊

性价比最低的是房子和老婆,这东西所有人都在找性价比更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5mm的CS转C口环试试,一般工业相机是cs口的。

这环就是个5mm延长桶,c口和cs口机械结构一样,就是感 ...

又找了个海康的枪机,能C和CS转换的,试了下还是不能齐焦,只在一个小的范围内(3.5倍到4.5倍)有齐焦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5mm的CS转C口环试试,一般工业相机是cs口的。

这环就是个5mm延长桶,c口和cs口机械结构一样,就是感 ...

找到调节的方法了,调节0.5倍目镜和主镜头之间的间隙,现在基本上可以连续变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