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果汁机,请问电池组多出来一根白线是干嘛的?

楼主(2023-04-15):
拆果汁机,请问电池组多出来一根白线是干嘛的?

网友:
我也想问 好像很多笔记本电池拆了都能看到这样的  多一个线

网友:
平衡线,锂电池组每节都要接上线

网友:
防止电池过充或过放的线

网友:
检测线,用于多串锂电池的电压检测,防止串联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的某串锂电池过充或过放。
在带均衡功能的保护板中,复用于电池均衡。

网友:
中心点,用来测2个电池的端电压的(我也是猜的)

网友:
3楼老哥说的对,保证每节锂电池充电后电压可以一致,以免某节电池长期处于亏电或者过充状态导致整租电池提前报废

网友:
两串三线正常呀!带均衡

网友:
串联电压检测线,两头正负极,中间的都是检测线,结合保护板防止某一串过充和过放

网友:
平衡线,防止一节亏电,另一节满电

网友A:
肯定不是均衡!这种小电器还带均衡想多了!锂电保护芯片是单节的,多节就是多个芯片串联,最差那个电芯过放过充整个电路就保护

网友:
两串三线带均衡充放电路用的。

网友:
应该是检测的,带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均衡!这种小电器还带均衡想多了!锂电保护芯片是单节的,多节就是多个芯片串联,最差那个电芯过放 ...

充电宝也有偷工减料,品胜7500普通版,三串保护板有均衡镍片,促销款没均衡芯片电阻,导致单体4.5v过充报废,断电阀动作。品胜7500液晶版都有均衡。楼主应该看保护板另1侧,有没有均衡芯片电阻。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像带均衡,检测用

网友:
不是平衡线吧,那这一只电池,带根白线,和谁平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