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安卓手机或者平板电脑能做另一个电脑的第二屏么?

楼主(2023-04-16):
安卓手机,就是安卓系统的手机。。。
这个平板电脑就是win8的。。。
主电脑win7

有人有过这样的实践吗?

网友A:
可以了解一下SPACEDESK,WINDOWS / IOS / ANDROID设备全都支持

网友:
买一个usb2hdmi,下载usb摄像头就可以了

网友:
小米/红米屏幕改显示器 是有店家做了对应的专用的驱动板  就是比较贵200-300   可以使用原屏幕的电容触屏    屏幕现在收个手机拆一个就是  几十块

网友:
先解决物理连接然后寻软件。

网友:
人家都是往大了整,你是反着来

网友:
可以,问题是这么小的屏幕拿来做什么用

网友:
我是来评论区找答案的

网友:
为什么这么干?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网友:
要反向投屏

网友:
这是“废物”利用的节奏

网友:
2楼是的应该可以

网友:
驱动板老贵了,不如买个二手显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解一下SPACEDESK,WINDOWS / IOS / ANDROID设备全都支持

特意去搜索了一下这个,感觉不错啊,谢了~~~~

网友:
要看看性价比如何

网友:
这个是打算在床上用手机看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意去搜索了一下这个,感觉不错啊,谢了~~~~

没有中文版。。。

网友:
见过把ipad屏幕改成屏幕的

网友:
下载成功,也运行起了,就是卡。

网友:
安卓确定可以,ipad有拆出来屏幕直接接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