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光语空间智能情景灯不会玩请大家支招

楼主(2023-04-16):
接220V开关可以分段控制,白光——黄光——全亮——微白光——微黄光——微光
感觉应该可以语音控制和APP控制
搜到了APPv1.0.8版但是连不上网关,语音也没动静。有玩过的说说

网友A:
会不会不需要联网就能使用语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不需要联网就能使用语音控制

我说:开灯!关灯!再亮点!阿拉丁神灯!阿弥嘛咪~~~         没反应

网友:
没见过,板子还这么复杂

网友:
太高级了,或者可以试一下把原来的模块换成通用模块!

网友:
那部分是坏的。

网友:
这灯,没玩过。

网友B:
没玩过 天线F不会只是画一下吧

网友:
语音直接控制的?

网友:
没用过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 天线F不会只是画一下吧

建议楼主用刀片刮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 天线F不会只是画一下吧

真天线!但不是蓝牙天线

网友:
没用过,看着还挺复杂

网友:
一栋楼都安装了这个灯,在楼下大喊一声全部开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