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奇葩故障,CPU散热器压太紧导致内存插槽失效

楼主(2023-04-16):
之前有个华硕Z87-DELUXE的主板,只能插远离CPU的两个内存插槽。拆了拿主板、CPU和内存条到电脑店里面维修,结果老板开机检查发现啥毛病没有。我拿回来装上,又是DRAM LED亮红灯,shit,拆下主板来只连CPU、主板和显卡电源,结果还是DRAM LED红灯。仔细看发现和店里面检查时除了多了个散热器没拆,其他都一样,遂把散热器拆下来,结果顺利点亮进BIOS,于是把散热器压上,不把螺丝拧死,装进机箱,OK。

真是奇葩,我还以为是内存插槽坏掉了。谁能想到散热器拧太紧导致内存用不了。

网友:
可能还是有问题吧?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再确定。

网友:
这种是不是板子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有些cpu散热器没有主板背部加强板的还会把主板压弯。

网友:
拧螺丝的散热器是需要注意安装压力的 拧一下散热器不会左右晃动就OK

网友A:
当年遇到过一次,是什么 U 忘记了,固定散热器的力量 过大(重),把主板压(坠)变形了,从侧面看,主板边缘已经成波浪形了。而且是永久变形,拆下U散热器和从机箱上拿下主板都没能恢复。

网友:
估计是主板变形了

网友:
是一机械故障

网友:
还是有问题的主板

网友:
出现这个情况,应该还是主板生产质控出现漏洞所致。

网友:
散热固定螺丝受力不均,主板变形,有虚焊

网友:
固定主板的螺丝没上紧,也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主板变形了,用眼睛吊吊,垫片垫垫

网友:
影响到了CPU的内存控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年遇到过一次,是什么 U 忘记了,固定散热器的力量 过大(重),把主板压(坠)变形了,从侧面看,主板边 ...

哈哈,我也是这样,永久变形,,,但人家还好着

网友:
学习了,奇葩的事多了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是这样,永久变形,,,但人家还好着

最终的结果就是用那几块主板装的电脑,只能用卧式机箱,立式机箱立着放不行,横着放倒可以点亮,正常使用。

网友:
电脑故障,简单的时候简单到看一眼就解决问题,奇葩的时候奇葩到看的很简单的问题,半天都搞不好。甚至高的怀疑维修思路。这种我觉得可能是有虚焊的地方或者板层线路的问题,不然不会说压紧了不行松一点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终的结果就是用那几块主板装的电脑,只能用卧式机箱,立式机箱立着放不行,横着放倒可以点亮,正常使用 ...

我那个变形了,立着很好啊,但也许卧着到完蛋

网友:
嘉立创pcb缺陷没有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