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修个小某净水器电磁阀替朋友省了90大洋

楼主(2023-04-16):
『X折腾』修个小某净水器电磁阀替朋友省了90大洋

小某净水器的电磁阀,刚刚过保没几天,真是曰了DOG了
后来通过参数在淘宝上搜,最便宜的也要90大洋,朋友就拿过来我这里碰碰运气。。
通过万用表测量,电磁阀已经断路。。我把线头根部剪断,并且刨干净,露出里面的金属。

然后用烙铁直接焊接,最好焊接中下压一点,里面有可能接头有松动或者,总之焊接三次才稳固。

测量有阻值了

朋友拆的部件带过来,测试

打开自带水龙头开关,电磁阀通电,中间那个轴稳稳吸附在电磁阀里,起到开关的效果

还是感谢售后师傅老实人。。

他说最爱坏的就是这个。。所以我朋友重点提示我电磁阀损坏。。
然后通过手术救回。。

网友:
这意思不是线圈内部烧坏,只是线圈接头的地方接触不好了

网友:
电磁阀的生产工艺?

网友:
器件级维修,牛!

网友A:
小米真是什么都在做啊,还有净水器

网友:
电磁阀的线圈通电断电的时候特别容易坏

网友:
划重点,过保就坏。

网友:
我的太阳能电磁阀也坏了。商家来换要100,今天看到内部结构了。

网友:
这都能修好,牛!

网友:
这种事也有

网友:
这个工厂确实牛呀,时间计算得刚刚好。

网友:
这个技术牛皮啊, 过保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真是什么都在做啊,还有净水器

又不是重资产的公司,去找个制造商OEM

网友B:
这个是连接处坏了,是不是铜铝连接造成的?

网友:
有震动吗,为啥出现齐根的机械性金属疲劳折断。。。

网友C:
这个线圈可以通用的。买别的24V拆一个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连接处坏了,是不是铜铝连接造成的?

不是,看断头是机械性弯折导致的。   看焊接位置的压线结构,这个电磁阀是出线式的,尾部没有插片是线材直接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圈可以通用的。买别的24V拆一个就是了

商修我也建议拆线圈,用几块钱的插簧电磁阀线圈换上去。  线材做延长插簧处理,就好了。

网友:
过保就坏,真是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