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DIY的开关面板的LED指示灯为啥不亮?

楼主(2023-04-16):
最近准备diy开关面板的LED指示灯。是按着成品模仿的。为啥我做的不管是跟灯串联还是直接接220电压我的白色LED发光二极管都不会发光?电阻大了吗?但是我拆的一个模块也是4.4兆欧的呀,那个发光也正常。

网友A:
哈哈,实际焊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实际焊接反了

其实我自己搞了2种,不太可能都搞反了

网友B:
(220÷4400000)X1000=0.05ma,亮度能够吗吗?

网友C:
200K-300K都差不多了吧!

网友:
发光二极管直接串一个120K,1W的电阻就可以了,其他元件都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4400000)X1000=0.05ma,亮度能够吗吗?

罗格朗开关面板的LED模块就是使用的4个串联的115电阻(应该是11×100000欧我就是1.1兆欧)。他那个就能亮。我用北电专业版功率计测不出功率和电流,应该耗电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K-300K都差不多了吧!

你所说的是插座的电源LED指示灯。跟我说的还是有点差别。我的是用于开关面板上,在关灯的时候是和电灯串联的,这是因为电流小,LED指示灯亮起来而电灯没点亮。你说的那种是直接并联在用电器上的

网友:
一般用200 300 500K就好,电阻用大了有些二极管不亮的,既然是DIY,顺便加上整流桥和电容滤波,没有频闪才爽

网友D:
并联方案:十有八九将两个并联的二极管(LED和玻璃二极管)搞成同极性并联了;

串联方案:十之九八将两个串联的二极管(LED和玻璃二极管)搞成同极性串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自己搞了2种,不太可能都搞反了

其实你就是搞反了!

网友E:
限流电阻阻值太大,电流太小了,都微安级别了,不足以点亮LED。

网友:
我也觉得是搞反了

网友:
可能人家的是高亮,你的是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限流电阻阻值太大,电流太小了,都微安级别了,不足以点亮LED。

不是电流问题,后来我发现居然是LED发光二极管坏了

楼主:
兄弟们,后来我排查发现是发光二极管LED灯坏掉了。晕死!低级错误!替换上红光LED发光二极管是可以的,但是白光发光二极管目前没试,过几天买过来再试。

网友:
电流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方案:十有八九将两个并联的二极管(LED和玻璃二极管)搞成同极性并联了;

串联方案:十之九八将两个 ...

其实是2个二极管都坏掉了

网友:
极性方向搞错啦吧?

网友:
4.4兆欧,阻值太大了,换个200K~500K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