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组装一个全光谱LED球泡

楼主(2023-04-16):
灯珠用的紫激全光谱LED,焊到嘉立创白嫖的铝基板上,用导热胶直接粘在壳体;

驱动使用的是隔离型无频闪恒流驱动,效率90%以上;

虽然是免焊的灯口,但还是焊接上稳一点;

整个灯泡外观还是很不错的;

用光谱仪实测的光谱,红线的是这个灯的,黑线是太阳光谱,基本是贴着太阳光谱走;
Rf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Rg也很准,4500K舒适的色温,作为台灯是相当的棒。

网友A:
请问楼主LED灯外壳和灯珠哪里买的,哈哈

网友:
不错,嘉立创白嫖的铝基板

网友B:
我的LED老烧灯珠是怎么回事

网友:
豪华级的外壳

网友C:
都打板了,就做功率大点了10x10cm面积 40W降功率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LED灯外壳和灯珠哪里买的,哈哈

灯珠是巨宏光电的,1688和某宝上都有。外壳和驱动买的某宝"格亮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LED老烧灯珠是怎么回事

电流太大或者散热不足吧,温度过高了LED很短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珠是巨宏光电的,1688和某宝上都有。外壳和驱动买的某宝"格亮美"的。

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
还没白嫖到最大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打板了,就做功率大点了10x10cm面积 40W降功率使用。

估计那个散热器也就五六瓦合适

网友:
我老家16年时买的全这种小铝壳的七八个,全是3x1w灯珠的全隔离,价格大约2元/w,过了两年在深圳又闲鱼用几百闲鱼币加8元运费白嫖一箱子24个5w车铝壳灯(失策了当卖主挑的白光其实应该让给我暖白的,贴片灯珠还好铝重)去多年了只坏了两个,都是肖特基二极管击穿了换一百伏耐压的又复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灯珠是巨宏光电的,1688和某宝上都有。外壳和驱动买的某宝"格亮美"的。

顶行家。
顺便请教一下,感觉买驱动挺难的,某宝只能看到驱动参数,连隔离都虚标。
请问买驱动板,是不是"格亮美"就很好了啊,还有其他类似的推荐吗?

网友:
全光谱做台灯避免过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顶行家。
顺便请教一下,感觉买驱动挺难的,某宝只能看到驱动参数,连隔离都虚标。
请问买驱动板,是不是 ...

他家的驱动还可以,用料不算高端,但该有的都有。
别的驱动的话一般都是在老王老五那里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家的驱动还可以,用料不算高端,但该有的都有。
别的驱动的话一般都是在老王老五那里捡了 ...

老王、老五的店铺pm个,老王的好像还在收藏,老五的没太留意

网友:
这种灯和普通led感观上多大差别?

网友F:
灯珠链接可以分享一下吗,淘宝搜巨宏光电没这个灯珠,1688搜到巨宏光电这个店铺了,但是他家灯珠好多,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灯珠链接可以分享一下吗,淘宝搜巨宏光电没这个灯珠,1688搜到巨宏光电这个店铺了,但是他家灯珠好多,不知 ...

“3030灯珠 紫光激发太阳光谱”这个,订货号JH-3030W12S35-T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