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洗衣机管子脱离的概率为零吗?

楼主(2023-04-16):
虽然我们通常是不关龙头的,但洗衣机管子是几颗钢珠卡住水嘴凹槽的。所以,这种东西是屠龙之技?

就是一个内芯插到水嘴里,水管接牢就把内芯顶进去,通水。万一水管脱落,内芯会被水压顶住,断水。

网友A:
理论上脱离还是有概率的,尤其是室外阳台洗衣机,红包薅过着玩意儿,还没安装,先扔一边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脱离还是有概率的,尤其是室外阳台洗衣机,红包薅过着玩意儿,还没安装,先扔一边吃灰了 ...

外力几乎不可能吧,钢珠是卡簧的,得压下再拔,水管才脱离;内力就是水锤了,能冲开?

网友:
这玩意儿挺管用的。

网友:
我舅家里的松下洗衣机的进水管两头一样的,都是螺母连接,所以水龙头他安装了马桶用的那种角阀。

网友:
我不放心,给它搞个轧带捆一下

网友:
没用过这玩意儿,洗衣机直接接水龙头,没有漏过一滴水

网友:
没用过,我一般用时开用完关

网友:
没用的东西,

网友:
我买了不少这玩意。
然后海尔的安装师傅说,现在都用不到了,直接螺纹口拧上去了。

网友:
钢柱卡的,洗衣机买回来装上去就没动过快10年了

网友:
   用过这东西,时间长了滴水,换螺纹那种管一劳永逸,洗衣机龙头是专用的

网友:
用洗衣机20年了,没漏过

网友:
这东西只看到管子坏的,还没看到脱落过,我的15年依然坚固

网友:
此型管接头一般是不会掉的,除非人为无意间碰触

网友:
家里的十几年了,没掉,店里的6年掉了

网友:
没用过,方法和14楼一样。

网友:
感觉没多大用,用时开水龙头不用关上

网友:
没用过这种,用的都是水龙头上自带的,十多年了没见到管子脱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