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威马F4-423 N5095内存扩展至32G+32G

楼主(2023-04-16):
  铁威马F4-423这款 NAS设备,采用的是4核心4线程 intel赛扬N5095高达2.0GHz频率(脉冲频率2.90 GHz)的CPU,比之前所有低功耗CPU多了L3 4M高速缓存,这款NAS主板上带两个DDR4内存插槽,官方网站产品参数页介绍支持最大16G+16G=32G内存,我咨询了官方人员,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而在intel官方网站参数页介绍N5095这款CPU最大内存大小(取决于内存类型) 只支持到16 GB;我又咨询了某东工控机厂家客服,对方说N5105是支持32G+32G=64G的,N5095只支持到16G+16G=32G。
  根据我以前有块J3160的主板有两个DDR3内存插槽研究的经验,虽然J3160只支持8G,但有两个插槽,以前买了好些DDR3L 1600 8G,我试了好几个品牌内存,当时是试出来有个品牌的8G内存,插在J3160那两个内存插槽上的第二个插槽上组成了8G+8G=16G能点亮机器正常使用,用它当NAS使用已经稳定运行快用了两年了。
  前段时间又入手了个J4125,这个CPU普遍说法只支持8G+8G=16G,有个NAS厂家的有款J4125产品介绍页却介绍他们这款产品支持16G+16G,还看了网上另外一款NAS,有爱好者为了扩展内存试出来J4125能支持16G+16G=32G,试的并不是所有16G内存都支持,好像必须是双面16颗粒的内存,才能支持16G+16G=32G,我前天在网上买了两条,但发过来的都是双面8颗粒的,无论单条还是双条都点不亮我的工控J4125的机器,已经准备换成双面16颗粒的试试,不过换货收到的也只能靠猜,倒是生产厂家客服说出寄出运费给换指定颗粒数,指定颗粒品牌的内存,这个等先和某商城换过一次再考虑。
  所以经上面一些经历和经验,就想试试买两个双面16颗粒的DDR4 3200 32G内存,看插到铁威马F4-423能不能用,所以有想法就要有行动,前天终于收到买的两条DDR4 3200 32G+32G内存了,怀着激动和理想化(靠猜)的想法拆开了快递盒。

  看到产品包装盒露出的内存板,我有点小失望,竟然两条32G的内存都是双面8颗粒的,不是期望中的双面16颗粒内存,这N5095能认?

  拆开产品包装,看到内存条上的颗粒,不仅是双面8颗粒,上面印刷的好像还不是国际品牌颗粒(一般情况下都是看印刷看颗粒品牌),又多了点失望。

  但是失望归失望,收到货了,总要试一试,看结果,再考虑换还是退。
  把收到的两条DDR4 3200 32G+32G 双面8颗粒内存的,其中一条插到F4-423空余的内存插槽上(另一个插槽是原机自带的8G),HDMI接显示器,插上鼠标键盘,网线,上电开机,看了下没反应,又等一会,还是没反应,这时想的是真不支持啊,没办法了,准备去手动关电源键,刚碰到电源键,听到滴的一声,赶紧收松手,这时看显示器出现了BIOS启动的画面,那个惊喜啊,惊的我都不敢相信。

  赶紧关机再开机,这一次,很快滴了一声,出现了BIOS启动画面,那这8+32G是支持了,赶紧关机拔电源拆主板,把原机自带的8G也换成新买的32G,装好了新买的32G+32G,心理默默念了一下,希望也支持,上电开机,没反应,又等一会,没反应,等了一大会,突然听到滴的一声,我那个心理是真惊喜啊,支持了,BIOS启动画面出来了。

  进BIOS看内存显示65536M。

  到内存功能项看两条内存情况,都显示正常,退出BIOS重启设备,立即滴了一声,BIOS启动画面,TOS引导界面,最后正常登录TOS系统。

  重启几次TOS系统,都和以前单条8G时一样进入NAS系统,心想这就支持了!!!还有点不太相信!拆掉主板上的TOS的U盘引导,插上PE装机U盘,顺利进入PE系统GHOST安装win7系统,重启设备BIOS显示后黑屏,这是怎么滴了,内存兼容引起的问题吗?重启设备这次GHOST安装win10试试,还是一样情况,又重新进PE用桌面上WIN系统安装工具安装了一般WIN10的GHOST文件,重启设备,BIOS显示后显示WIN10安装配置画面了,心想看来是BIOS不能识别用GHOST还原的WIN系统引导,WIN10安装好后,2.5G网卡驱动没装上,这个GHOST版win10早些年的了(一直在我的U盘里),没集成2.5G网卡驱动,找到一个无线网卡插上,win10一会认好驱动,正常上网,下载驱动大师,没扫出来2.5G网卡,又下载了广告满天飞的驱动精灵,认出了2.5G网卡,成功安装后,正常用有线上网,赶紧下载CPU-Z、aida64,鲁大师,准备详细看下内存参数,再进行一下压力测试。
  既然装了WIN系统,下载好这些测试工具,那就先看下铁威马F4-423的设备硬件详细参数吧。

用CPU-Z,看到CPU

主板。

内存显示的是64G,双通道。

  不要忘记了,我的主要的目的是看刚装的两个DDR4 3200 32G 双面8颗粒内存的详情和进行压力测试,CPU-Z显示两条内存所用的颗粒都是镁光的,板上的颗粒是重印了么?

又用aida64工具查看了第一条内存,发现显示的也是镁光颗粒,那应该是的了。

  查看了第二条内存,也显示的是镁光颗粒。

  那再用鲁大师看下内存详情,显示参数正常,下面开始一步步压力测试,先用鲁大师硬件评测功能,检测+看跑分,整个做下来,设备系统没有重启、没有死机、没有蓝屏。

  再用鲁大师硬件防护里的散热压力测试,测试了几分钟,没有出现重启/死机/蓝屏问题,这时心里基本上算是放心了(铁威马NAS设备风扇我没插主板上,所以没风扇转速)。

  想着再用aida64工具的“性能稳定测试”功能进行最后一项压力测试,如果没出现问题,基本就说明这两个内存不存在兼容问题,能够正常稳定使用,选上Stress GPU,进行一段时间的压力测试,也没有出现重启/死机/蓝屏问题。

  还是有点不放心啊,用浏览器打开某视频网站,高清播放一下动画视频,放了一段时间,没什么问题。基本放心了,那就关机,换上装TOS系统的硬盘,开机进行一下长时间的系统运行,看内存的稳定性,用时间来证明一下这两条内存确实稳定好用,才能真放心,F4-423设备在TOS系统连续开机运行,上面有Docker跑脚本、节点小宝、VirtualBox安装网心云X86镜像跑流量,在这样的情况下设备连续运行两天多的情况下,没有出现重启/关机/死机等问题。放心了,这两条DDR4 3200 32G+32G双面8颗粒内存不用换也不用退了,也省了很多麻烦事。

  情况说明:

  1、为啥新加或更换内存后启动机器等待时间较长?

  首次加32G内存和后来换32+32G时,机器等了有一大会,才有反应,百度了下,也看了下铁威马论坛,正好官方有类似方面的说明,设备主板首次新加内存或换内存,主板BIOS要用一定的时间进行识别。
  经过我的测试,我的设备F4-423新加内存(换回原来原机自带的8G内存,设备也是用了一大会时间重新认了下内存才有反应)大概用了几十秒(30秒或者多些)识别,识别好内存,再重启开机,就没这些问题,很快就滴一声,就和以前一样是正常启动的时间了,秒启动。

  2、所有的DDR4 3200 32G+32G,N5095都能支持吗?或者所有DDR4 3200 32G+32G内存,F4-423这款N5095的主板都能认吗?

  我真的不清楚,本来这次收到的内存颗粒数都不是我期望的双面16颗粒的(本来想着其它颗粒数不一定认,16颗粒的总能有点希望)。
我也不清楚其它品牌颗粒的双面8颗粒的能认不?或者说双面16颗粒镁光或其它品牌16颗粒认不认?这个只能靠试,谁让卖内存的比较牛呢,因为他们随机发货,随机发颗粒数,随机发颗粒品牌,不能指定,用户只能靠猜。

  最后:

  我用的设备是铁威马F4-423 CPU是N5095,用的TOS系统版本是TOS5.1.31,装上这两条内存后,其它版本的TOS系统没有测试,等有空了再测试一下不同版本的TOS系统;全新安装的WIN10系统进行的压力测试。
  两条DDR4 3200 32G内存,单条418,两条836,分别下的单,用了豆、红包,两条大约357。目前DDR4内存价格虽然比以前低了些,但满配内存,成本还是高了些,等DDR4 3200 32G内存再便宜些,再多入手几条试试。

网友:
这么大的内存

网友:
ddr4还挺奇怪的,遇到个类似的情况,给笔电换内存,同样双8的内存,adata的点不亮,crucial的可以点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2376

网友:
期待更好的作品,卤煮好厉害

网友:
32G+32G内存,还用在NAS上,不敢想象。

网友:
要飞起来的速度

网友:
个人建议这类CPU配4~8G内存,单独跑NAS系统,超过8G就大可不必了,CPU就那点性能没必要搞容器或虚拟机

网友:
我的群晖换成8G内存,实际使用就1至2G而已,有时候docker里的ubuntu编译下op,内存占用会去到6G,感觉8G怎么都够我用了,64G……,我是怎么都用不到了

网友:
关键这CPU性能要64也没用啊 也开不了几个虚拟机

网友:
厉害,64G,我的16G感觉不够了

网友:
完全飞起来了

网友:
问题是这大内存用处不大吧,我台式机64G和32G用起来都没太大区别

网友A:
一个intel的cpu能支持的最大内存规格,不是都写在intel的规格网页上了吗?
直接百度或必应"intel n5095 ark",第一条结果直达网页, 上面都写着呢
不管是n5095还是n5105,都最大支持16GX2条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 ... up-to-2-90-ghz.html
                    内存规格

  • 最大内存大小(取决于内存类型)                         16 GB
  • 内存类型                           DDR4
    LPDDR4x
  • 最大内存速度                     2933 MHz
  • 最大内存通道数                                              2
  • 支持的 ECC 内存                          否

比如上面这个就是单条最大16G,最多2通道(两条)

网友:
不懂就问  好像不需要这么大的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intel的cpu能支持的最大内存规格,不是都写在intel的规格网页上了吗?
直接百度或必应"intel n5095 ark ...

Intel的规定只是基于他利益考量的,跟硬件实际能支持的可能不同,那些限制都是人为加上去的

网友:
据说这处理器赶上i7 6500u了?!!

网友:
NAS上用32G+32G内存用

网友:
你这NAS比我电脑内存还大好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