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龙威PS-305DF可调直流稳压电源,但是内部结构和电路与坛友晒的不一样

楼主(2023-04-16):
一直想入一个可调电源,以前为了省钱,自己组装一个,太简陋,而且使用不方便,后来买个一个开关电源,啸叫严重,当即退货。
前几天看坛友一张毛爷爷买个4显位龙威,我心里就长草了,为了解毒,一张半毛爷爷也进了同款。橙色不错,板子挺新,无烧烤现象。

楼主:
前天拍,上午到,开膛破肚,加电检测,没有问题。就是电压最高可达32V

网友A:
变压器的吧?

网友:
都拆开了,好歹也拍张内部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吧?

线性电源

楼主:
但是内部结构和电路与坛友晒的不一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416&fromuid=1305648

网友B:
30v5A一般用用够了

网友C:
相当不错了,捡漏

网友D:
电位器不耐用

网友E:
是不贵,虽然参数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不耐用

看来我得给它喷点wd40神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v5A一般用用够了

我能做的,可能就是给充电电池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当不错了,捡漏

全新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贵,虽然参数低了点

我到现在也没想到用它干什么。。。我也不是专业电器维修人员。。。。可能只为欣赏。。。。

网友F:
充电用,特别要注意电流不要用的太大,看这散热板,电流打个对折(2.5A)都危险。功率管一旦烧坏,全电压加到电池上,后果你自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用,特别要注意电流不要用的太大,看这散热板,电流打个对折(2.5A)都危险。功率管一旦烧坏,全电压加 ...

看来不能随便大功率使用了,充电有用我自制那套调节电源吧,这个只能朋友来,我充脸面显摆用了,不管水平咋样,装备还是挺像专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能做的,可能就是给充电电池充电了

强烈不建议用可调线性维修电源给充电电池充电用,
一,电源为了稳压性能,内部都是没有防反灌的。且很多电源的大功率调整管CE极上也没有反向并接的二极管。所以在无市电时,接上充电电池,电流倒灌,有可能损坏电源。
二,线性电源效率非常低,会有大量的功率消耗在调整管上,特别是你选择的输出电压正好在内部继电器刚跳上上一档时。此时功率管上损耗是最大的。(30V5A并不是内部消耗功率最大时)
三,看你的拆机图,散热板上好象也没有感温器件,意味着没有过温保护,一旦调整管过热击穿,最高全电压全电流会加在电池上,后果不可预料。

网友G:
拔草爽一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烈不建议用可调线性维修电源给充电电池充电用,
一,电源为了稳压性能,内部都是没有防反灌的。且很多 ...

专业,谢谢指导。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拔草爽一时

家里很多设备都是一年用不上一次,每次翻箱倒柜找,安装都十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