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测量开关电源,空载正向69.2反向68.6

楼主(2023-04-16):
今天修理充电器用优利德UT61E测量开关电源,空载正向69.2反向68.6,带载正向电压72.8反向65V,用UT33B+正反没有误差都是73V,请教师傅

网友:
估计波形不是平滑的吧!带交流分量,最好能用交直分离显示功能的万用表来测试看看!高频成份多的话会造成误差。

网友:
61E就是这个问题

事物都有二面性
楼上层主就是能把表的缺点看到被测品有问题

大概率滤波有问题

要用100K的表或下面的玩具波就能看到

网友A:
如果正反不一致,以黑笔接电源外壳(一般是输出负极)为准。
楼主这个电源质量不太好,共模干扰大了。

网友:
我试了一下半波整流后的电压,正反没差别,然后试了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正反也一样。但是你的充电器输出是什么情况,我就不清楚了,这不好说是因为什么,到但可以肯定是干扰,61E这表当年被很多人奉为神表,我也是经大家的推荐买了61E入的坑,开始了不停买表模式。后来玩的多了,就发现,61E其实有很多缺点,比如电位器校准,电阻档,电流档内阻大,电流档精度一般,不抗干扰,主控容易烧,笔座容易松垮断裂等。在测量电压时,会出现乱跳或者误差大,甚至错误的问题。承永这个方案,优点就是档位切换快,其它方面其实平平,芯片价格还贵。按现在的表来看,这表现在就剩速度还不错了。由于很多信号测量可信度没把握,我的61E已经吃灰好久了。升级款61E+总体改进不少,但是很多问题还是比较突出,比如尾数跳,电流档内阻偏大,开机按键反应慢,个别表小电阻档经常莫名大底数等问题

网友:
表里9V的电池测正反会有读数不一样吗?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正反不一致,以黑笔接电源外壳(一般是输出负极)为准。
楼主这个电源质量不太好,共模干扰大了。 ...

见微知著

网友:
楼主这不是翻转误差
带载差的更大(波纹电压大增),61E不耐干扰。
滤波不好或这类充电器出厂就是的

万幸的61E的DCV天生不行,但它是10K频响吧,用ACV档测测空载和带载
应该能明白原因

高压电解和输出电解如可以,那在输出电解上并个小容量的贴片如10uF(医生看病时又给自己看病)

网友B:
最讨厌这样的表,软毛病真烦,好在我基本不用ut的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讨厌这样的表,软毛病真烦,好在我基本不用ut的表

胜利铁粉?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胜利铁粉?哈哈

哈哈,你猜,反正一直没有ut

网友:
哟呵,,,如果我遇到这种现象的话,,我会用47表测一下,,

网友D:
想确认表是否有问题,至少要用个标准源, AD584这个等级的,也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确认表是否有问题,至少要用个标准源, AD584这个等级的,也凑合。

主要是他正反测有明显差别。不是准不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