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 7460加内存条,一波三折

楼主(2023-04-16):
老鸡了,自然是选择2手条,而且在这家之前买过几次,基本没什么问题,没想到还是一波三折
第一次收货是品相极差的条子,又脏而且掉电容电阻,客服说都是点亮发出的,-_-||
好在卖家7天无理由退货,这种品相还是退回去吧

第二次重新下单,特地叮嘱好不要掉电阻电容的,这次看上去还行吧,上机完全点不亮,单根不行,2根也不行。。。

再退回去换?换的会是什么样的呢?干脆直接去店家现场换吧,40公里来到店家处,客服小哥找了2条crucial的,装上去,很好,可以点亮,打开cpuz一看,不太对劲,拆下一看,一条双8,一条双16的,又让小哥找了条双面8颗粒的,终于一致了

网友A:
时间 油费..........加起来够不够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 油费..........加起来够不够买新的

肯定血亏,所以必须分享一下

网友:
虚心纳谏啊

网友B:
  你去黄鱼 弄两根品相好的 三星 金士顿  各种品牌机拆机的不好 ??

  非来回扯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黄鱼 弄两根品相好的 三星 金士顿  各种品牌机拆机的不好 ??

  非来回扯淡 …… ...

咸鱼还是算了

网友:
店家的服务有褒有贬

网友C:
我买了几回内存,运气好,一次都没出问题。楼主遇到的店家服务不错,没扯皮就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几回内存,运气好,一次都没出问题。楼主遇到的店家服务不错,没扯皮就退了。 ...

之前也没遇到过问题,就这次比较特殊,除了掉电容电阻这种奇葩

主要还是奇怪adata的不知为何点不亮,不太应该是坏件

网友:
今年内存怎么这么便宜   是不是入手的好时机?

网友D:
我也有一旧本,用双通道死活儿起动不来

网友:
这折腾的还不如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旧本,用双通道死活儿起动不来

两根条子不匹配吧,有时候不同软件还看出来不一样,aida和cpuz都分别试试看

网友:
楼主遇到的店家服务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根条子不匹配吧,有时候不同软件还看出来不一样,aida和cpuz都分别试试看 ...

同型号,同品牌的条子

网友E:
某宝买了2g ddr3笔记本低压条用在软路由上,包邮4.8元,白菜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宝买了2g ddr3笔记本低压条用在软路由上,包邮4.8元,白菜价哦

这4.8 运费都不够阿

网友:
做光伏板的大神啊

网友(2023-07-12):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没遇到过问题,就这次比较特殊,除了掉电容电阻这种奇葩

主要还是奇怪adata的不知为何点不亮,不 ...

兼容性啊,不奇怪啊!

网友(2023-09-01):
老机器,双8双16无所谓,能亮就成,能有多大的性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