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组软包大单体,遇到问题

楼主(2023-04-16):
一组大单体,最近没法用,急加速就导致断电,拆开看看,软包电芯16串。焊锡的,发现其中一串怀孕了。想换掉,但是看电芯的标识查不到是哪个厂家和型号。求助下大家,这是什么型号,然后如果要焊接的话936能焊动不,感谢

网友:
焊应该是能焊,不过这都带电的,要注意安全……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作者辛苦了

网友:
好好考虑一下

网友:
换的话买同样尺寸同样容量的可以换吧

网友:
谁把它肚子搞大了

网友:
以后不要搞锂电池   安全性不
如铅酸电池

网友:
软包的安全性是要差一点,大单体一般不都是铝壳的吗

网友:
记得软包锂电外形长宽数值,就是型号,,和18650的那个差不多。可以瘦瘦型号。。

网友:
936不行。焊这个主要是要头子热容大

网友:
软包打单体,操作还是小心的为好。

网友:
锂电池就是容易怀孕

网友:
淘宝买一块一样容量的电池补上去试试

网友:
老式100W的大头烙铁干这活很轻松

网友:
买三围尺寸的代用

网友:
软包电池安全性是差一些!

网友:
注意安全,软包风险大。

网友:
就怕电池之间胶粘的牢固不好拆啊

网友:
带地线的电烙铁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只是焊线应该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