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麻烦大佬帮看下这块升腾n610一体机主板如何开机

楼主(2023-04-16):
鱼上入手了1个升腾n610一体机主板,Q1B1,CPU j1900,准备做个小主机,卖家没设置通电开机,插上dc 12V3a没反应,应该是没开机,需要短接冒个位置,大佬们指点一下。

感谢大家提供的思路和方法,排针那个地方怎么弄都没成功,最后在下图标+的位置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反接,就成功了,接下来就是接vga,vga也全是坑,慢慢折腾吧。

网友A:
多少钱搞的啊,内存上边有八针引脚,你看看

网友B:
这板子多少钱啊

网友:
右边有跳线针

网友C:
这是一体机的板子,还有配一个开机小板,通过FPC与主板相连,就是内存边上翻盖的座子,座子的定义我明天再再看再回复你

网友:
去了内存看看,右边跳线是不是有说明印刷在板上

网友:
找个电路图说明书看下

网友:
右侧J4是不是?

网友D:
找板子上跳针,然后看附近有没有印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板子上跳针,然后看附近有没有印有说明。

试试这方法

网友:
应该内存边上的FPC座,我明天去电脑上找找图纸再回复你

网友:
先清空下bios

网友E:
试试内存边黑色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搞的啊,内存上边有八针引脚,你看看

150 4+128 有点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体机的板子,还有配一个开机小板,通过FPC与主板相连,就是内存边上翻盖的座子,座子的定义我明天再 ...

谢谢了,我这没有开机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内存边黑色插针

内存下面7个跳针,短路没反应,应该是插开机小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多少钱啊

4+128 150,有点贵了

网友:
我来晚了,看起来楼主已经解决了

网友:
改vga简单,有问题联系我,那个电阻正极跟边上螺丝孔铜柱短接一下就是开机跳线了

网友:
放几张图片,我就懒得再打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