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这个电机的两个转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4-16):
哪一个是额定转速?

网友A:
调频的吧,频率不一样。转速高了扭矩小了

网友:
两个都是额定转速呀

网友:
200hz电源5960转每分钟
227hz 67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的吧,频率不一样。转速高了扭矩小了

感谢解答

网友:
星形接法,频率200HZ时是5960转,频率227HZ时是8770

网友:
频率不一样

网友:
选择相对应的工况的

网友:
多用途运用场所

网友:
200HZ转速是5960转,227HZ时转速是6770转,应该是三相4极异步电机

网友:
都是的,频率不同

网友B:
这电机的扭矩也很大,居然超过100牛米,
达到了104牛米。西门子的电子

网友:
两个转速都是额定的,对应电源不同的频率。

网友:
真牛,居然能上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
铭牌上都标注了的啊,频率不一样。

网友:
看着英文是进口货啊

不是made in china了,是made in germany啊

网友:
频率决定转速,这是高频电机

网友:
这拍照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的扭矩也很大,居然超过100牛米,
达到了104牛米。西门子的电子

看功率更吓人,65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