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斜口钳,尖嘴钳,T型钳

楼主(2023-04-16):
买的到了,,还有以前买的,,右边那个是假货,很软。

网友:
右边那个是T型钳,各有各的用途,好坏看材质,便宜的不会用好钢材,机加工也粗糙

网友:
我一般不会用到这种钳子,尖嘴钳也很少用。以前装线接线,就是一把剥线钳,剥出合适长度线芯后用钳头直接拧。

网友A:
干活用的,钢口好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活用的,钢口好才好用

非常赞同

网友B:
尖嘴钳牙口咬合的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尖嘴钳牙口咬合的挺好啊。

凯尼派克的当时买的二手货,,20-30元。。买了4把。

网友:
斜口钳用的比较多一些。

网友:
B站有个测评的,好多品牌的以前看过

网友:
  斜口钳  宝工有款 钨钢口的 很好用   就是贵一些 一百多  ……

网友C:
那个所谓的T型钳看标识是恩维斯的,也不知是不是假洋鬼子

网友:
就是个工具!用就行了!

网友:
尖嘴钳是常用的工具

网友:
原来这叫T型钳,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所谓的T型钳看标识是恩维斯的,也不知是不是假洋鬼子

应该是,我有一把同款,颜色是漆上的,25买的,做工也是不错的,还没试过钢口儿

网友:
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别买钢火太差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