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 带探头数显温度计 并粗调整误差

楼主(2023-04-16):
很简单的温度计,几块钱,准或不准都是相对的,找一个相对精准的温度计比较,记住误差每次测量后调整一下数字就好了。
应用场合很多,在特殊时期还能代替体温计,就是快接近实际体温时数字升的很慢,如果一直夹着那就是实时体温。

方形的

打开后

电路板

屏幕

拆之前忘了拍照,装好后又拆了补照,找个相对于好点的温度计做比较,高了1.3度。

看到网上说调整电阻可以调整数值,试试。
我这个是高1.3度加电阻,要是低了就要动电路板了。
测试后缩小范围,试6个电阻,第一个330欧

470

510

680

820

1K

完工,差0.1

结束

网友:
我车里放了一个一毛一样的,不过是个内置探头的,把中控台开了个洞,嵌入,还行

网友:
温度计不 错,小巧方便

网友:
也有一个与其他比较大误差这调整方法不错学习了试试也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
等环境温度高了再看看线性度如何。

网友:
这样试出来的,不错

网友:
大屏的费电吗

网友:
我有一个 温度显示和另外几个基本以致

网友:
温度探头是PT100吗?做的真好,简单实用

网友:
1分钟刷新很省电,可用2年。2秒刷新费电,3月后2节纽扣电池没电,后来外置透明电池盒,弹簧改1侧,2节5号电池并联。

网友:
容易受环境温度影响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不用那么认真~

网友:
哈哈,楼主你在凑数啊

网友:
我有个圆形黑色的还没找到合适的电池

网友:
还是个玩具!哎

网友:
把简单的东西玩到极致,也是一种玩法。

网友:
过几天温度升高再看看温差。

网友:
测温头不是线性的,校准一个点不一定其他温度也准确

网友:
后面的大屏幕价值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