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oppo s9k mp4随身听拆修

楼主(2023-04-16):
花15块钱买的oppoMP4,以为回去换个电池就可以用了,亏了没想到是个坏的电子垃圾。
手上暂时没有原数据线,用小夜灯的板子把电池接上面充了电,最后根本启动不了。

有没有会修这玩意儿的?

网友A:
找修手机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修手机的试试

谢谢,原来是电池饿死了充不进电,需要换电池。

网友:
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B:
电池报废,也不好配。没有可调电源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报废,也不好配。没有可调电源试机?

没有这条件。纯业余爱好,喜欢老物件

网友:
可能电源问题?检测开机电流

网友:
怕又是固件问题喽。

网友:
OPPO的音质还不错

网友:
翻车了。真的喜欢随身听,想折腾的话,还是要买大牌的,这种杂牌的折腾好也没啥意思。

网友:
你买的不是全新的吧?

网友:
维修有一定难度

网友:
OPPO当年起家的东西,后来转行手机。

网友:
OPPO主打音质的

网友:
这个机器至少10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条件。纯业余爱好,喜欢老物件

网上有很多像华为g520旧Android,好的带铜螺母,自己修手机比胶水苹果快充安卓简单。我有过老物件昂达,1年后主控供电直通击穿变砖,触屏台电1年后电池失效,台电平板半年变砖。

网友(2025-03-23):
好拆解吗?拆解痕迹会不会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