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玻璃胶枪还是带轴承的好用省力

楼主(2023-04-16):
今天对比了一下,还是带轴承的省力

网友A:
那个有轴承?

网友:
电动的也好用,可调速度!

网友:
胶枪敢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有轴承?

长的和装了胶的两把带轴承

网友:
是滚珠轴承吗?

网友:
电动的更省力

网友:
使用电动的更加舒服

网友:
没用过电动的,一直用便宜的比较多,自己买了一把华聪的在吃灰

网友:
必须轴承啊,没可比性

网友:
俺都是用手挤

网友:
感觉很高档得样子

网友:
用手动的手不疼吗?用电钻上螺丝都闲重的人,打胶会如何

网友B:
胶枪还有轴承,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枪还有轴承,长见识了

有十一个轴承

网友:
普通家用,不划算

网友:
用过铝管样式的,带轴承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感谢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
现在工具越来越先进了,胶枪使用新手一般控制不住力度,会断胶,或者力度走太大,胶冒出来太多,造成胶打的难看,连续平稳供胶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