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编程器给路由器刷遇到一些小问题

楼主(2023-04-16):
   我是一个伸手党,但是近来总是碰到问题多多,刷机顶盒用网上办法结果二个成砖,二个出问题,其余的不是刷不了就是不敢刷了,也有一半刷好,主要是些老旧型号的好刷,现在又买了编程器准备刷吐血。

   是这样的,我想取电脑主板上的Flash芯片用编程器刷不死然后替换路由Flash装路由上再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或者介绍一下小白刷机视频给我学习一下,那种伸手党的最好了多谢大家了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多看教程,以三个月为基准,然后退坑...

网友:
路由的flash拆下来先备份再刷不死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把电脑主板上的FLASH给路由器用,前提是一样大小或者比路由器的容量大些。
过程大致如下:拆下路由器FLASH,用编程器备份,然后用编程器给新FLASH刷breed,然后焊接新FLASH到路由器,然后路由器开机进入breed界面,然后刷入新固件和原机固件里提取的art(或者EEPROM)。

网友:
路由器硬改和刷breed刷第三方固件教程,百度搜搜就有。
百度搜“842硬改刷openwrt”这样的关键词,本论坛有详细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电脑主板上的FLASH给路由器用,前提是一样大小或者比路由器的容量大些。
过程大致如下:拆下路由器FL ...

都是8M的,买的minpro-I编程器,准备过段时间先拿K2练练手,毕竟什么都不会,先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多看教程,以三个月为基准,然后退坑...

我怕我先疯,主要没那么多时间看

网友:
刷机前要备份,备份,备份

网友:
先研究下bootloader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8M的,买的minpro-I编程器,准备过段时间先拿K2练练手,毕竟什么都不会,先多谢指点 ...

SPI闪存,8m不比16m便宜几块钱,一次性去买点可以省运费,其实之前老旧的路由器还可以买DDR 64m,k2可以先不用改内存,还得买风枪。

网友:
先备份,再校验,没问题就可以随便折腾,大不了原数据刷回去,基本坏不了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8M的,买的minpro-I编程器,准备过段时间先拿K2练练手,毕竟什么都不会,先多谢指点 ...

K2有专门的工具,支持一键降级并刷入BREED的

网友:
拆下来 先备份,再刷不死,我一直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8M的,买的minpro-I编程器,准备过段时间先拿K2练练手,毕竟什么都不会,先多谢指点 ...

都是8M的还拆它干啥,接TTL串口刷不就完了。
BREED的兼容性真不如原装的,不是同一个机器反复刷没必要刷BREED。

网友:
买个编程器,刷两个就明白了

网友C:
我也伸手党,编程器+闪存总共不到10元,电烙铁几元,可以开干了,拆下原闪存,备份闪存固件。给新的闪存编程器刷上路由器对应的brred装上路由,进去就brred可以刷固件了,想要无线好用还得提取art合成到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伸手党,编程器+闪存总共不到10元,电烙铁几元,可以开干了,拆下原闪存,备份闪存固件。给新的闪存编 ...

对啊,编程器到准备搞才看清要什么ART这是什么都不知道,有点完蛋的感觉

网友:
先学习后实践是真理

网友:
找个老师啊,跟着老师,一个月就完全会了。拜师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
这个只能一边看教程一边实际操练才行,光看教程没用,一通瞎搞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