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为2e智能音箱拆解

楼主(2023-04-16):
来源:某鱼收的两台故障机

东西都箱说全

开箱

外观

顶部

背面

底部

网罩全由卡扣固定,沿缝隙撬开即可拆下

灯板由两颗螺丝固定,拆下即可取下

灯板+铝散热片

芯片丝印为:W2717 3729 LED驱动

一个麦克母座+光传感器

剩余部分

将音腔卸下

音腔外观,正面

顶部

背面,有被动振膜

塞入腔体的两脚垫

底部

喇叭拆出,全频喇叭,标称6W

三线(带接地)

能看到弹波

被动振膜有塑料限位

剩余供电接口和主板

供电接口,用的是5521的DC座

主板,外部有铝散热片

底部有四开孔(位于两灰色脚垫下与标签下),用于拆装主板时穿过螺丝刀

拆下四颗固定螺丝

即可与外壳分离

外壳的按键,按键为双料注塑工艺,黄色为软塑料,白色为硬塑料

黑色的泡棉用于与主板上的硅麦密封

主板,集成度很高了,外围就DC-DC芯片,功放
恒玄的2600WM功能强大啊,在sound joy上用的也是这个型号

功放芯片是德仪的3138D2 双声道10W 单声道最大18.5W

另一面就没什么元件了,微动按键,些许电阻电容

PCB全家福

两台机,拆的这台是零售机另一台是展示机,且还不是量产机(属于工程机了)
工程机无法连接华为服务器注册了(序列号被删了,可当个蓝牙音箱)
这台也不知道为什么,装回去又好了,目前一直在用,音质不错 这个体积算惊艳的
完~

网友A:
喇叭方形磁铁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方形磁铁很少见。

液晶电视的跑道扬声器大多也是方形磁铁的。

网友:
这类玩意,都是智商税。

  因为算力太低,太蠢啦。很多人买回来一段时间后就闲置吃灰。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爱用华为品牌

网友:
华为的产品还行吧

网友:
看着不错,单声道不好玩

网友B:
华为就挂个牌子,真都这么能,啥都会干?

网友C:
这个和斐讯R1那个好

网友:
音响无感 要看听感

网友D:
就是个玩具,听听蓝牙吧

网友:
第一次见方磁铁喇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华为就挂个牌子,真都这么能,啥都会干?

这种小东西,肯定是找代工厂生产的啦。

  难道菊厂会为了一个小音箱去建一条新的生产线❓❓

网友:
不是立体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个玩具,听听蓝牙吧

插电用!效果不错!AI智能无线蓝牙音箱家居WIFI儿童故事早教机

  • 价格¥69.00
  • 优惠淘金币可抵2.07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tb.1997196601.4.3e7c7484eo1vxw&id=710212413004

你说得很对,这类玩意儿就是个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斐讯R1那个好

效果不错!AI智能无线蓝牙音箱家居WIFI儿童故事早教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小东西,肯定是找代工厂生产的啦。

  难道菊厂会为了一个小音箱去建一条新的生产线❓❓

有钱连厂都可以把别人吞了,何况就一条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