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电阻究竟应该是多少?两个表测的不一样

楼主(2023-04-16):
电瓶车充电器,第一次测量表笔没插紧,测了个5.5Ω……居然是0.05Ω,看来是可控硅坏了

网友:
服了,有色环不看,好像是绿绿银棕吧,应该是5.5±1%

网友:
万用表没有归零吗?

网友:
再用第三块表就知道了

网友:
我觉得是0.1

网友:
第三环是银或金的,一般都是零以下的阻值。

楼主:
过了一会儿居然又变正常

网友:
电瓶车充电器检流电阻也是转灯电阻,一般是0.1欧姆3w的绕线电阻。
同款鳄鱼夹也在使用。

网友:
应该是5.5ohm

网友A:
绿绿银应该是55乘0.01等于0.55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绿银应该是55乘0.01等于0.55欧

应该是5乘以的负二次方,0.05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5乘以的负二次方,0.05欧

第二个色标是什么色?

网友B:
其实这种问题好多专家是不屑回答的,今天我这个专家就勉为其难回答吧,不要测了,你那烂表就不要测了,测了都白测,俺就通过屏幕告诉你吧,0.5欧的 大概是2瓦的电阻,快去买吧,虽说照片拍得也垃圾,但我还是基本上一眼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问题好多专家是不屑回答的,今天我这个专家就勉为其难回答吧,不要测了,你那烂表就不要测了,测了 ...

服了。。。。5.5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感觉是0.055的。。参考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056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服了。。。。5.5是怎么算出来的?

你懂的,坛里好多使用东西不会操作,他没插紧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问题好多专家是不屑回答的,今天我这个专家就勉为其难回答吧,不要测了,你那烂表就不要测了,测了 ...

果然是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色标是什么色?

原谅色。

网友:
这条件,还是用伏安法测一下电阻吧

网友:
看着像个检流电阻,阻值一般是以毫欧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