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个雷士的电子整流器

楼主(2023-04-16):
单位更换照明灯拆下的旧灯一堆全都扔垃圾桶了,我看了一下拆了2个电子整流器,其他的也懒得拆了,多了也没地方放,忍忍放弃了。这些电子整流器应该都是好的,现在换led灯了,已用不上整流器了,我拆主要是看上免焊接的接线端子,DIY时应该可以用上,接线比较方便。

网友:
用料不错,可以拆零件用

网友:
这变压器可以呀

网友:
想问问这个现在还能有什么其他用途,我有几个3A牌的这种电子镇流器,不知道可以用到哪里

网友:
雷士不错,比某普强

网友A:
那么大家伙用料也不错,但现在的应用场景也不多了

网友:
用料做工非常奈斯,值得折腾

网友:
雷士牌子虽然不是特别出名,但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牌子货做工都较靠谱

网友:
做工挺好,质量不错。

网友:
还是不错,就是用的地方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家伙用料也不错,但现在的应用场景也不多了

好像可以改绕组配比,驱动LED灯板。楼主的功率管可以拆下来,修理其它电源,比网上小芯片晶圆仿品好。

网友:
请问PCB背面呢?

网友:
用料实在,不过现在淘汰了。

网友:
十几年了。
当年好点T5灯管,配上镇流器。
每天回去就开灯不关,也是光线挺好的。
颜色色彩比劣质LED强多了。。。

网友:
用料不错,现在一般都用不上了

网友(2024-10-21):
这个只能拆零件用,应该是1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