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第一次见这种三端保险丝。是不是可以直接短接这三端保险丝的三端?

楼主(2023-04-17):
是不是可以直接短接这三端保险丝的三端?

网友:
哈哈,第一次见

网友:
真是头次见

网友A:
短接粗的2根,细的那根用于主动熔断控制。你这个保护板芯片应该是带锁的,出现异常后会主动熔断保险丝并锁死

网友:
为什么这样的谁来说说

网友B:
没想明白,一般的电路中黑表示共地吧,红表示正极吧,这个里面怎么把黑线和红线接一起了

网友:
短接三端应该没有问题,只是这样短接以后【保险】也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粗的2根,细的那根用于主动熔断控制。你这个保护板芯片应该是带锁的,出现异常后会主动熔断保险丝并锁 ...

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见,估计是共用脚

网友:
好像笔记本电池常见这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粗的2根,细的那根用于主动熔断控制。你这个保护板芯片应该是带锁的,出现异常后会主动熔断保险丝并锁 ...

就是典型的8030+29330的保护板。目测还是四层板。我是涨姿势了。
锁是肯定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明白,一般的电路中黑表示共地吧,红表示正极吧,这个里面怎么把黑线和红线接一起了 ...

三个电池组。这照片仅仅一个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查到了。但没查到具体的型号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粗的2根,细的那根用于主动熔断控制。你这个保护板芯片应该是带锁的,出现异常后会主动熔断保险丝并锁 ...

跑了一下线路。两根粗端。上端是接电池正极的。下端是接充电器正端的。都是直接。当我短接这两端时充电器并不变色。这让我很费解。

网友:
在笔记本电池保护板上见过,不知道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了一下线路。两根粗端。上端是接电池正极的。下端是接充电器正端的。都是直接。当我短接这两端时充电器 ...

出现异常后,触发芯片的永久失效功能,此时充电mos和放电mos都处于关闭状态,将无法充放电,如果此时短接mos强行充电,芯片将会主动将三端保险丝熔断。
如需继续使用,需检查三端保险丝状态,并使用调试工具重新配置芯片数据,清除永久失效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