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看看谁最快挂掉!多款手持万用表浪涌电压测试

楼主(2023-04-17):
看到个有趣的东西,在YouTube搜索过万用表的一定看到过一个叫Joe Smith的老外的频道。它弄了个高压测试工具来验证一些表是否能满足标称的保护电压。我看了一下,意外地发现一些一般认为保护很强的表在高压浪涌下依然很容易坏,比如87V测了4次共3台(有一台修好又测了一次),最坏的时候1.5kV电阻档就坏了。ut181a第一次很简单测试就挂了,魔改以后通过了后面很多更严酷的测试。

这类测试有一定随机性,转发一下仅供参考
brymen几个型号通过率都非常高,外国评价高是有根据的(假如这个博主没有作假的话)。an8008应该是zt-109吧,光靠一个ptc几个二极管和三极管也撑过了2500V

转自: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3ramc9d1j055iih4nr3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也下载了见附件: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 ... /edit#gid=400910915

NT = not tested 没有测试
Piezo Grill Ignitor 压点火花那种吧,不知道是热水器还是打火机的
Rectified 220V Line 整流后的220V,有几个表坏了,不确定是怎么测的,但坏了的都能修好继续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是在V档还是ohm档测试的数据?耐受电压这么高,我猜是V档吧。
作者有没有提到损坏发生的部位,比如10M电阻开路,保护三极管短路,主控芯片损坏等等?
在我认知中,只要10M电阻像FLUKE那样用7颗1.43M的1206串联,后面放置规模够大的三极管保护,V档应该是很不容易坏的,但不清楚这种配置的瓶颈会发生在哪。

网友:
福禄克101和107是一样的板子设计,居然相差那么大?菜鸡之王61e真是上来就挂了,

网友:
国产货还需努力哬

网友:
楼主咋上的油管啊

网友:
这是测试档位的高压保护吗,会不会有些表都没得保护

网友A:
弱点出现在哪里

网友:
有时还是指针表靠谱点。

网友:
这种测试还真不好说谁能抗住,就比如我们最常见的低端0660方案的表,比如众仪219和ZT-Y,我试过倍压电路和打火机,都挺抗造!应该跟芯片方案和电路结构有关,毕竟这些低端表至少看上去输入端没有什么过多的保护元件,尤其是缺乏高压保护,一两个热敏,一对三极管,TVS二极管等。看似表面强化保护的表,有时候反而会烧,估计是后面电路结构的原因,61E就更典型了,61E其实输入端也是普通的保护,但是,后面电路和芯片貌似不抗造,虽然很多线路后面加了三极管保护,但是貌似效果不理想,静电或者其他高压很容易烧主控!加了放电管或者压敏后,会改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点出现在哪里

这个真不好说,很多低端表看似弱不禁风,输入部分没啥高级保护,甚至笔座输入部分设计的安全间隙都不够,保险丝也是迷你的,但就是抗造,保护电路有个动作时间,在瞬间高压的时候,真不好说高压电会从哪条线路进到哪部分,这情况恐怕要专门大量样机测试了,一般的普通表看板子貌似也没特别针对安全防护做过设计,布线啥的都是迁就模具形状,元件排列也都是“合理利用空间”。所以,感觉这就有点听天由命的了!
我们普通人判断只能看常规的保护电路去判断哪个表理论上可能更防烧了。

网友B:
挺好的帖子,101和107的差异提示布线对于cat等级有明显的影响,保护不仅是靠元件,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楼主之前转过一个万用表保护电路的帖子吧,对照那个来看会有更深的理解。那个帖子我认为有少量观点我是不赞同的。但大家仍然可以有所收获,把自己的表安全性改进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帖子,101和107的差异提示布线对于cat等级有明显的影响,保护不仅是靠元件,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楼主 ...

你觉得国内仪表主板设计,尤其是布线会有多少考虑安全保护?我觉得重心都在怎么配合模具利用空间上,很多为了迁就外壳模具,输入部分都没有安全间隙了!很多都是为了排列漂亮整齐,别的不管。
我也觉得输入部分后面的布线和保护更重要,但是这部分要考虑周全,难度不小,虽然我不懂画板子,但可以想象,毕竟不光是保护问题,干扰,空间利用等都要我综合考虑,有时候恐怕要有所取舍,很难两全其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国内仪表主板设计,尤其是布线会有多少考虑安全保护?我觉得重心都在怎么配合模具利用空间上,很多 ...

我没拆过多少表,没有什么发言权,更不知道厂家的设计验证流程。我只能就事论事,看到拆机图比较靠谱的话买回来再细看,需要的话再自己加强。我现在只有一块国产表就是ut136b+,我记得以前发过帖子讲怎么加强它的保护电路。我的要求就是电流档外各档插250v不损坏,电压档4000v不损坏,电流档只允许烧保险。

网友B:
”an8008应该是zt-109吧,光靠一个ptc几个二极管和三极管也撑过了2500V”
这个不过是对应cat3 150v,其实还是不行。
4000v测试才能对应cat3 300v,这是220v环境下的起码要求
6000v对应cat3 600v,这是380v下的起码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n8008应该是zt-109吧,光靠一个ptc几个二极管和三极管也撑过了2500V”
这个不过是对应cat3 150v,其实还 ...

CAT是不是不保证表在这个电压下不会烧坏?只是保证这个电压下不会发生爆炸燃烧等威胁使用安全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AT是不是不保证表在这个电压下不会烧坏?只是保证这个电压下不会发生爆炸燃烧等威胁使用安全的情况? ...

我记得看过一些你的帖子,你是做电力检修的吧。你应该知道电网中会有尖峰和浪涌。cat就是根据在电网中不同拓扑位置可能遇见的电网异常进行划分,相应的等级是用以确保设备不会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AT是不是不保证表在这个电压下不会烧坏?只是保证这个电压下不会发生爆炸燃烧等威胁使用安全的情况? ...

CAT 保护的是人身安全。

但要保证人身安全,便首先要保障仪器安全,这样人才不会被仪器所波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看过一些你的帖子,你是做电力检修的吧。你应该知道电网中会有尖峰和浪涌。cat就是根据在电网中不 ...

我不是电力检修,偶尔勉强算是灯泡电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T 保护的是人身安全。

但要保证人身安全,便首先要保障仪器安全,这样人才不会被仪器所波及。

那就是表可以坏,但不能出现威胁人身安全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