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闪迪15177 256G四贴速度不正常

楼主(2023-04-17):
昨天用闪迪15177 256G四贴上SM2246EN大板,开完速度感觉不正常,是不是有点慢了。换了2个工具都不行,是工具问题还是参数设置问题,还请大神赐教啊。缓存换1G的测试通过了的。

请大佬帮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
这速度已经够快的吧,要是我的话会把闪存频率再降一半到50,缓存频率降到330。写入速度能有200M已经绰绰有余了。要那么快干嘛,温度低寿命长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
这软件很高大上啊,看的一脸懵圈。

网友:
可能电脑的U口不太给力呢?

网友:
硬盘盒?估计sata盘位直连速度就上来了

楼主:
用的1153E开卡器测的,晚上回家接电脑试下

网友:
接口 3.0吧 已经满速了。

网友A:
感觉像是超过32die的问题,2246en支持的上限是32个die,超过的话可能能开卡,但是主控会自动降速,你试着拆掉两片,让剩下8个ce分布在4个通道内再重新开卡,速度反倒会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超过32die的问题,2246en支持的上限是32个die,超过的话可能能开卡,但是主控会自动降速,你试着拆 ...

应该不是喔,论坛里有位大佬贴过4贴的,速度还可以。就是用的他的工具,开出来速度比他的要慢些,所以才来问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0622&fromuid=343392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喔,论坛里有位大佬贴过4贴的,速度还可以。就是用的他的工具,开出来速度比他的要慢些,所以才 ...

这个是写文件1G的跑分,你的跑圈的平均写。比较的标准不一样。15177是4CE16DIE,4贴64DIE,能开出来就很不错,是有大佬改的参数。

网友:
感觉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喔,论坛里有位大佬贴过4贴的,速度还可以。就是用的他的工具,开出来速度比他的要慢些,所以才 ...

80多M的4K写那么肯定是直连主板SATA的,USB桥接开UASP最多也只有38M左右

网友:
这个速度我感觉还是比较正常的,as ssd测速和实际跑圈写入还是有些区别的。另外你这是用usb转接卡跑的吧?尝试上sata直接测试试,写350+读470+我感觉就是正常速度了,再有差距可能是参数或测试平台有小的差异。

楼主:
感谢大神们解答,估计颗粒体质不好吧,毕竟都是拆机颗粒,就这样用吧。再次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们解答,估计颗粒体质不好吧,毕竟都是拆机颗粒,就这样用吧。再次感谢各位大佬 ...

不是体质不好,这个速度足够快了,实际使用是和跑圈,跑分有差别的,带缓存的4k快就行了,不带缓存的哪怕是nvme协议,剪辑视频就露馅了,mlc在sata上的4k和反应时间比较快,这一点tlc还是有点难追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喔,论坛里有位大佬贴过4贴的,速度还可以。就是用的他的工具,开出来速度比他的要慢些,所以才 ...

他的桥接比你的快,1351桥接就能跑这速度

网友B:
我的四贴15177速度,拆机颗粒冗余多留点,开完卡再低格一下,速度就会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四贴15177速度,拆机颗粒冗余多留点,开完卡再低格一下,速度就会快一点 ...

我的是转接卡问题,直接STAT要快点了。

网友C:
你这15177-256G哪家买的,我X鱼上问都没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15177-256G哪家买的,我X鱼上问都没货

前几个月买了几个优盘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