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问一下这是磷酸铁锂电池吗?优邦亮太阳能储能音乐系统拆出来的

楼主(2023-04-17):
YOBOLIFE LM-9018太阳能储能音乐系统拆出来的,应该是4串,电池电压13.4左右,主板挂了,电池长7cm,直径3cm左右,是磷酸铁锂电池吗?
更新32700电池6000mAh 3.2v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18650的电池。

网友A:
就是普通的186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18650吧?

电池长7cm,宽3cm,比18650大一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长7cm,宽3cm,比18650大一圈

那就是21700?扒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外皮扒开看看,里边单体电池上应该有参数。

网友:
扒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长7cm,宽3cm,比18650大一圈

32650磷酸铁锂

网友:
只有打开看了标识才安心。

网友:
量下单个电压超3.6-4.2v之间就是三元的

网友:
基本上就是26650了,电池4串,输出12伏,应该是3.2伏的磷酸铁锂平台。

网友:
根据充电电压推测,可能是三元锂电池,最好还是打开确认一下,

网友:
宽36mm左右就是18650的磷酸铁锂;宽52mm左右的是26650的磷酸铁锂,都是4串

网友:
也不一定,也可能两节镍氢串起来的,拆开看了才知道,以前的扫地机就用过那种很粗很短的镍氢

网友:
扒开看看就知道

网友:
再拆哈,扒掉蓝色外套不就知道了?!

网友:
32650铁锂电池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把外皮扒了看看

网友:
看尺寸是不知道什么电池的,要拆开看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