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大佬,苹果电源这个金属物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3-04-17):
我看外接插头和这个金属物并没有导通连接,但是内部却煞有介事的连接到了主板,这东西拆了行不行。

网友:
特殊的地线触点?

网友:
这东西起到卡扣的作用

网友:
这个可能是接地线

网友:
接地点,转三相插头时用到。

网友:
接地线,外面插头可换的,为了满足不同地区标准要求,比如欧标三插,充电头本体通用。

网友:
哈哈,看楼上回答才一语点醒,之前从没注意过这个,一直以为就是限位呢。

网友:
固定插头的。我这个不是金属的。

网友:
金属是接地的。
楼上的应该是塑料地线插头。

网友:
电源头另一部分卡扣用的,快接头的固定卡子

从中间凹槽卡进去的

网友:
这个是组合两插和三插用的,如果是金属的三叉时接地用,两插时起固定作用。

网友:
这玩意没用,砍了吧

网友:
地线 地线 地线

网友:
金属是接地的

网友:
这难道不是组合用的卡扣吗?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指点,看来这玩意没什么大用

网友:
接地点。兼容需要接地的场景。

网友:
卡扣加接地,但手机充电器上只是个卡扣的作用。

网友:
卡口兼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