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改麦博A-6300A功放2.1为2.0

楼主(2023-04-17):
收来的,内胆为TDA2030A ,本来想换成LM1875,但是试了试,感觉空间不够,环牛放不进去。原变压器电压只有双12V,整流后16V左右,接1875发挥不了啥优势,还是把原来的2.1声道改成2.0声道算了。

这是改造前的电路

这是改造后的电路,改的部分用红色标记

变压器有点小,实在有点着急

切割电路板(右侧),连一根线

飞一个电阻

四个蓝色五环电阻就是换的阻值

两个绿色电容就是换的2.2uF

把原来输出口SP1的地线切断,把SP2的正引过来

左右声道输出线接SP1和SP3 ,低音输出插头和SP2座空着不用了

网友:
四片2030,两片桥接一个声道,不错

网友:
改的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不错,功率增加一倍,喇叭得换了

网友:
就是改成BTL模式而已吧,一般就是一个跳线加一个电阻的事情。但是前级调音部分要改吧

网友:
音箱得换2.0书架箱吧,原来的低音炮和卫星音箱没啥用途了。

网友:
用过两年这个型号,音质真的不咋地,后来丢垃圾桶了。

网友:
改成2.0要把卫星音箱换成HiFi音箱才好听。

网友:
只改了后级不改前级,难道只听中高音?

网友:
改完音质如何啊?

网友:
比较复杂那

网友:
音质好不好

网友:
喇叭能承受吗

网友:
变压器功率不够用大电容来缓解, 10000uF以上大电容

网友:
2030还是可以的,够用

网友:
环牛换成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外面加个金属屏蔽层。

网友:
2030声音不错的,小牛换一下,功率不够

BTL推4-5寸箱子杠杠的

网友:
大马拉小车,稳定,失真小!

网友:
怎么没用个开关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