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微波炉裸体保险丝

楼主(2023-04-17):
裸体是相对以前玻璃管,头次见这样的,厂家介绍是改善接触,也许是降低成本?

网友:
为了应对高频电流。

网友:
保险管变身扼流圈了。

网友:
哦,真是又省又安全

网友:
又省又安全

网友:
真是够节省了

网友:
上次我修格兰仕的微波炉也是这种保险丝,后来直接用焊锡焊了个玻璃保险管上去修好了

楼主:
这个保险好的时候是这样的,保险丝串联弹簧,高压5000伏,熔断瞬间弹簧收缩拉开间距,防止拉弧。区别是以前见的都是带玻璃管的,这个是直接挂在塑料外壳上,不知道是技术改进还是成本压缩。

网友:
如此节省不会出安全问题吧

网友:
不喜欢这种 换麻烦 有次帮别人修 就用导线焊弹簧 把保险管卡在两头弹簧上 方便以后更换

网友:
真是够节省的。

网友:
保险熔断时温度很高,白色外壳是塑料的?大功率的都有玻壳或陶瓷壳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网友:
熔断时温度很高

网友:
上次朋友一台微波炉就是突然这个断了,但查了一圈其他都正常,最后换了个玻璃管的保险机器正常运转。

网友:
玻璃管的相对安全点~弹簧式的断开更可靠些吧~
有外壳子包着都安全的!

网友:
这个真是,玻璃管都省了。

网友:
可以直接上原来的保险丝了?

网友:
应该是新技术了,这种也没见得比那种玻璃的省了啥啊

网友:
保险丝烧断后,弹簧缩短增加绝缘距离。以前是加长玻璃管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