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简单拆修某正品牌电脑台式机附带的耳机

楼主(2023-04-17):
检查微机室的耳机,孩子们野蛮拔插耳机造成2个断线,本着“新三年旧三年”的精神,看能不能修复再就业

有一个3根直接都断了,另一个断2根线,测耳机阻值都是32欧的没问题

主要是测出哪根是地线,接线,so easy

顺便拆开音量调节旋钮和麦克,满满的山寨感,一卦再生塑料,一用力就疼的呲牙咧嘴了,懂

看线路就知道线序了。

网友:
看着做工挺一般

网友:
质量有点差

网友A:
一直没明白为啥有的耳机会那么贵

网友B:
楼主有技术有动手能力。
不过我劝你别管,坏了报告就是,教育局要集中采购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自己家用的修修还可以,如果是学校机房里的,最好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
果然免费送的不咋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明白为啥有的耳机会那么贵

是的,一两千的耳机很多,好几千的都有,你查一下森海的价格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买华硕台式机也送了一副华硕品牌的头戴耳机音质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技术有动手能力。
不过我劝你别管,坏了报告就是,教育局要集中采购的。 ...

谢谢提醒,玩而已,锻炼动手而已,无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明白为啥有的耳机会那么贵

可是真的可以听出区别呀

网友:
质量有点差。没有真货

网友:
电脑台式机附带的耳机就是听个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明白为啥有的耳机会那么贵

好耳机和垃圾耳机,你亲身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上万的和几百的差别不大,几百的和几十块的天壤之别

网友:
做工确实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