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修字迹不清晰的科导K75电子词典斑马纸,小时候的回忆涌上心头....

楼主(2023-04-17):
以前小时读初二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有个文曲星电子词典,依稀记得是PC505。看着非常羡慕,携带方便,真的很小很轻,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用;而且内置词典多,很多的词典都能查,最权威的词典:新华字典也能查,查词快简单,还可以玩游戏,华容道啊塔司钉啊什么的,存储个人通讯录,还可以画肖像。当时非常科技化。很想拥有一台。当时价格太高了,要两三百呢,我家穷买不起,搞得我茶饭不思,只有羡慕的份。

一天我逛海鲜市场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台科导K75电子词典外观完好,但显示屏显示不全,有横竖线条,才20包邮?我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20包邮,要不买来修一修,说不定能修好呢?心里想,这TM是坏的,显示不正常。但是架不住它价格低啊,还包邮。就算修不好也才20块钱。就当抽了一包烟了。可我不会抽烟啊!

不管它,买来,用斑马纸给他换掉,说不定就好了,说干就干。

这个是它的外观,红色的挺女人的。

后面的标签,防拆标签都没有弄掉,应该是没有修改的。

换个角度看看

看有横竖线条。基本上是看不清了。

按键特写。按键也没有坏,挺灵敏。

开盖,映入眼帘的是3个大牛屎。一个发音扬声器,一个滴滴滴陶瓷喇叭

显示屏拆开,也有3个大牛屎。话说,这些个电子词典都是牛屎?

细节放大。

这个是938电烙铁,是本期的主打工具。

焊接斑马纸的时候,屏幕没有固定,老是晃动,用不要钱的电工胶布给他稍微固定一下。

用手机和游标卡尺拍摄微距图片,然后在电脑上放大图片,测量斑马纸的间距。然后网上下单买斑马纸。

间距是指1条黑线+1条白线的宽度,如间距0.8MM=黑线0.4MM+白线0.4MM
测量间距的方法:测出第一条黑线到最后一条黑线的总宽度除以黑线的条数=间距(比如32条黑线的总宽度是47MM,47除以32等于1.468,就拍1.5间距的)

撕掉以前的斑马纸,并用医用酒精给他清理。因为100%的酒精不好买,

看看细节图。

顺便买了压纸的工具。加在电烙铁上。
粘贴斑马纸步骤:拿到手的斑马纸裁剪成跟旧的一样大小——从背纸上撕下来(用指甲从侧面抵开)——对准铜箔面和液晶面——烙铁温度约250度左右——热压5秒钟左右即可 。

注意事项:1. 黑线的总宽度是指第一条黑线到最后一条黑线边缘的宽度,不包括两边的白边。2. 烙铁温度300度左右都可以,能热压牢固就行。

清理好后。

X轴焊接好后,焊接Y轴。字就显示清晰了。好,大功告成。

O(∩_∩)O哈哈~不错。

到此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A:
想当年我也有一台文曲星,都不知道扔哪里了,满满的都是情怀

网友:
楼主有耐心
如果是我最多也就是用热压烙铁给补一下
曾经也是个文曲星迷,用了近10部文曲星,怀念我们的青春....

网友:
这个不错  也想过修修以前的老物件 只不过一想到既买着又得买那就放弃了

网友:
学学你的斑马纸更换技术

网友:
斑马纸我都是200度加热熔胶烫一遍,一般都能好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记得我以前也有一台科导

网友:
楼主手艺高超,学习了,换斑马纸技术。

网友:
享受修理的过程,使用已经不可能啦。

网友:
热压烙铁头,斑马纸,又是一比开销,只能说情怀无价

网友:
当年电子表、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电子词典。。。最怕的就是斑马纸裂了或者接触不良,梦魇一般。

网友:
学习了,有空我也买斑马纸试试!

网友:
学斑马纸更换技术

网友:
我来打击下楼主,貌似尚有未修复之处。位置在“泼妇”后面

网友:
我们那个时候文曲星用的比较多

网友:
哈哈哈哈这单词查得好呀,,
那个斑马纸是带胶的吗?加热一下就能粘上。上个月我刚扔了5台破烂文曲星,3个是显示不全的,懒得弄了。

网友:
是936A电烙铁

网友:
那个年代难道不是文曲星和快译通一统天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我也有一台文曲星,都不知道扔哪里了,满满的都是情怀

文曲星,到一定期限,就锁死了。

网友:
不涂抹胶水能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