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小型吸尘器就不要加18650锂电池保护板了

楼主(2023-04-17):
这种小型吸尘器就不要加18650锂电池保护板了。
因为这个电机转速特快。保护板电流太小,装上保护板后开机 电机只稍微动一下就不动了。马上保护了。
这个吸尘器只有充电电压超高保护,没有最低电压保护。
所以当电机稍微无力时就要马上充电 ,再用就会饿死18650。
以上是亲自测试的。
这个 LTH7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最低电压保护

楼主:
亲自测试的。
这个 LTH7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最低电压保护

网友:
所以可以用一个手机电池保护板加一个指示灯来警示自己?

网友:
我买的这种手持试的,使用的是两节18650锂电池,带有保护板,但充电是靠保护板来断电的,有一个电池要充到4.35V,另外一个电池4.25V,才断电,也有最低电压保护功能。我给它加了一个5100的充电板。

网友:
这是实际使用的经验

网友:
我也有一个,但是感觉这个吸尘器的电机功率不够,还是论坛改造的那种吸尘器功率大。

网友:
LTH7就是一个锂电充电管理芯片,与放电无关,比如4056。

网友:
这种吸力够大么?和12V车载吸尘器比

网友:
可以加个低压报警,用20a的电池配套保护板要30a以上

网友:
我有个小风扇,电量不足会先闪灯,几分钟后自动关机,拆开看过电池上也没有保护板。
需要自己加一块保护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