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固纬GPD-3303S三路可调稳压电源维修案例/附手册和固件

楼主(2023-04-17):
最近在闲鱼看到一台固纬GDP-3303S三路可调稳压电源,卖家说通道1没输出,我觉得问题不大,于是就捡了回来。

先上参数:

到货了

成色十分伊拉克
问题不大,到时候修好清洗下就好了

把机器搬到工作台上

插电,开机有显示,没有翻车

按下输出按键,通道1回读电压为0

实测也是没有输出的

测试通道2,输出正常

测试通道3,输出正常

拆开看看

拆下功率板

发现一个保险丝已经熔断了

测试功率MOS(IRFP150)的 D、S引脚,发现已经短路

暂时就发现了这两个问题,先把这两个玩意换掉试试

由于滤波电容挡住了螺丝,需要先把滤波电容拆掉

拆下测试也是短路的

由于我这里没有IRFP150,我打算用IRFP250代替

我这个是拆机管,需要把引脚接长

涂上导热膏,准备装回去

安装好了

然后这个6.3A的慢断保险丝我也没有,我只有方块封装的保险,先用这个代替吧

全部装好了

再次通电测试

已经正常了

带载测试也正常了

总结:
1.这款电源以前读书的时候在学校用过(2015年左右)
2.正常来说可调电源的功率管(调整管)短路是不会炸保险的,我猜可能是后面有保护电路,直接把输出短路掉了
3.这次维修比较简单
4.这款电源其实有很多通病,例如电压调不上去(最高只能去到4.5V),这是固件问题,刷下固件就好了

最后给大家送上维修手册和固件

维修手册:

固件程序:

网友:
嗯,楼主手艺真不错一下就找到故障点,设备都好专业。

网友:
东西不错,业余玩家一路基本够了

网友:
牛人,轻松捡漏

网友:
这个,技术不错!

网友:
专业的人很多都捡漏,业余的都是趟坑

网友:
380,三路的,不错,修好了

网友:
有这么一台就足够了

网友A:
楼主又成功捡漏

想知道380¥里面运费占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成功捡漏

想知道380¥里面运费占了多少

卖家包邮

网友A:
我觉得机器300,运费80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一下子就找到故障点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机器300,运费80

机器不止300,这玩意可以卖到5 6百,这次又捡漏了

网友:
这价格能买到好的茂迪305数控电源了也是3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不止300,这玩意可以卖到5 6百,这次又捡漏了

哈哈,又赚一笔

网友:
修好了,行家啊。

网友:
好大的环变,真材实料的电源。

网友:
原来是兄台你买了,我讲价讲到350,怕修不好犹豫了一下,就被人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