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美工刀手柄兼作断钢锯条手柄

楼主(2023-04-17):
断钢锯条往往扔掉了。
一个小美工刀,把断钢锯条的尾端用角磨机磨窄,刚好嵌入美工刀手柄,锯个小玩意很方便。

网友:
好主意,可以试一下

网友A:
我可以任意在钢锯条上打洞,要不要我教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任意在钢锯条上打洞,要不要我教你啊

电火花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吗?

你居然不相信我,这个算简单的了,我要说我还可以在美工刀刀片上打洞,你会不会惊讶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任意在钢锯条上打洞,要不要我教你啊

谢谢。如果是不用任何特殊的设备或工具,家用的普通工具即可,愿闻其详;如果要用什么设备或工具,那是工具的本事。

网友C:
会不会塑料凸起小圆柱(固定限位用途)很快磨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居然不相信我,这个算简单的了,我要说我还可以在美工刀刀片上打洞,你会不会惊讶到啊 ...

到是说下方法看可行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居然不相信我,这个算简单的了,我要说我还可以在美工刀刀片上打洞,你会不会惊讶到啊 ...

硬质合金钻头?电火花?还是电腐蚀?孤陋寡闻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质合金钻头?电火花?还是电腐蚀?孤陋寡闻就知道这么多。

合金钻头

网友:
楼主的办法很好!很多情况下,受空间限制,断锯条比完整的锯条更好用。但断锯条不好握持。有了美工刀做的手柄,就便于握持了。不知这样安装是否稳固?

网友:
厉害一专多能啊

网友:
好主意,办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居然不相信我,这个算简单的了,我要说我还可以在美工刀刀片上打洞,你会不会惊讶到啊 ...

愿闻其详

网友E:
有不锈钢美工刀卖的,那个更合适,塑料柄的一用力就坏!

网友:
估计强度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是不用任何特殊的设备或工具,家用的普通工具即可,愿闻其详;如果要用什么设备或工具,那是工 ...

这是真的,就一把墙壁钻就行,美工刀是昨天钻的,钢锯条是以前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塑料凸起小圆柱(固定限位用途)很快磨没了?

你没注意看,我这个美工刀的夹具是金属的,所以凸起的定位是金属的,不存在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不锈钢美工刀卖的,那个更合适,塑料柄的一用力就坏!

我说的是用手头的材料。我这个手柄虽然是塑料,但夹具是金属的,没那么容易坏。如果买不锈钢美工刀,我还不如直接买一个专用的钢锯条手柄。

网友:
打孔,空心玻璃钻,玻璃比美工刀片硬吧。小的电磨头应该也行,都是靠合金沙磨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