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号称打印5000张的墨盒,其实是回收旧墨盒改的

楼主(2023-04-17):
之前买的二手的2622打印机,
带墨盒,已经没有墨水。
自己灌墨水。
黑色墨盒可以用了,
彩色墨盒漏墨,大概是灌多了,没有装上去了。

现在黑色墨盒 也不出墨了,
灌了墨水还不行,

折腾了下发现是不认墨盒了,
擦触点,清洁软排线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只能网上下单买一个了,只买了黑色的。

号称打印5000页

就是这样的, 应该是回收墨盒改装的

和原装墨盒比较下

可以被识别,不能显示墨水量

打印效果还行。

好像803墨盒现在还没有被破解的?
只能这样用了显示不了墨但可以打印
感觉能打印个1000张就够本了。。。

网友:
很多人在电脑城门口就回收这个

网友:
佳能 HP这类所谓墨盒实际是与热发泡原理的喷头一体的,虽然打印效果比较好,但很容易堵头,且很不耐用,尤其是回收过的更是差劲。看似便宜,实际打印成本一点也不低。所以,一定不要图便宜买这类彩喷打印机,epson那种压电式喷头就耐用得多,而且有官方连供可以选择,不仅方便而且打印成本也很低(打得越多成本越低)。

网友A:
我家打印机的墨盒也没墨了,孩子学校经常要打东西。

于是买了一个黑色的大容量墨盒,回来一看就是原装墨盒把上盖换成透明的,然后加满墨,应该比原装的加的多。

还送了一个加墨器以及10mL的墨水,于是我把墨水嫁到原装墨盒里,装机也能打,就是提示没墨了。

受鼓舞,有话10多元买了3个彩色墨水,回来家没经验,加冒了,结果流到隔壁颜色里了,然后都加好后,打出来的彩色就怪里怪气的。

但好歹也是个彩色。

网友:
喷墨打印机,稍微搁置几天就堵喷头,每次使用前都要拆除喷头清洗后才能用,弄得一手墨。我自己会修,不会修的客户每次使用前到要找人修么?喷头易堵,怎么破?

后来我也嫌烦,弃用了!EPSON ME1+.

网友:
科技市场的墨盒,真假难辨

网友:
想多了,能打1,200就不错了。

网友:
喷墨机,买的时候平宜,用起来不是那回事。

网友:
家用的话,我觉得还是激光打印机方便点,激光的就是几年不打印,一开机都可以正常工作,而且加粉比加墨也简单,喷墨的不经常打印,喷嘴很容易堵塞。

网友:
还是买爱普生的连供吧,打印头打废了换一个才200左右

网友:
目前墨盒还没有第三方厂家生产,因此市场上的这类墨盒都是回收加工的,加工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此类墨盒大多是国外回收来的,国内回收的较少,自己装填过墨水的这种回收商也是不要的,回收后都是用机器切割掉内部隔板来增大容量。

这类墨盒最大的问题就是填充墨水不能加多,加多了会漏墨堵塞和腐蚀喷头电路。显示墨量其实就是外挂芯片,锁掉的墨盒也可以外挂芯片解决。正确加墨使用和用质量好些的墨水,经常使用的情况下2000-3000张还是可以的,但实际家庭小量使用的场景下,实际在1000张左右就会堵到影响使用了

网友:
问一下楼主,打印机是499那个便宜的一体机么?JD上

网友:
这种墨盒,买回来先用精确的称称一下多少克,记录在壳子上,以后加墨,按重量加,不要超过,否则容易漏墨烧坏,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喷墨打印机要求每天用,几天不用容易堵头。爱普生的好点,喷头寿命长,每色几公斤墨水没问题,机架比喷头先坏,特别是搓纸轮。佳能惠普的没试过极限寿命,好在换个墨盒就相当于换了喷头。

网友:
采购打印机的选择顺序是先确定耗材型号,再决定打印机型号。。。

网友:
打的少 还是 激光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打印机的墨盒也没墨了,孩子学校经常要打东西。

于是买了一个黑色的大容量墨盒,回来一看就是原装墨盒 ...

现在都是芯片控制的,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还是搞个激光打印机,省心。喷墨打印机会让用户成为打印机的奴隶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HP 2132,也是和LZ用的同一种墨盒,是2019年一位朋友给的。当时也是墨盒没墨了,黑色的还好说,一直用,一直加。彩色的就挺麻烦,几天不用,就打不出来,不但浪费纸,还得加墨、吸墨,弄得满手是彩色,好几天洗不下去。想着把这些墨水用完就不用了,太麻烦了。正在考虑是弄台EPSON彩喷还是HP彩色激光的,正在犹豫中

网友:
还是墨仓的好用,直接加墨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