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解绑20年前的空调管路,艰难更换断掉的排水管,泡水的墙完全不想动手搞!

楼主(2023-04-17):
3月收拾孩子的房间,才发现窗帘背后、空调洞下的墙面已经被水泡发了
平时很少进去,又被窗帘挡住,孩子也没发现

墙漆大面积鼓泡、脱落

看墙外,原来的排水管已经看不见了
20年的风吹日晒,已经老化断裂

考虑到孩子放暑假,还要回来住一个夏天
就在马老板家撸了根排水管,不到2个大洋还包邮

先看管路总成是怎么个情况

早年的空调洞不是钻孔的,空隙大还能透光

先解绑,这个绑带也有点老化了
粗白的是新风管,灰色包胶的才是排水管

看起来是粗排水管转了细排水管

使劲抽排水管,结果断了

里面竟然还有不少水,难道是去年大旱夏天保留下来的?!

断掉的前端有点难搞了

继续从缝隙里解绑绑带

不幸的是,中途绑带还是断掉了

找来合适的棍子,使劲捅,终于搞定
再继续扩大位置

新水管剪掉部分,再用铝箔胶带把可能外露的部分缠一圈
应该可以防紫外线,降低老化速度

这头是软胶管,直接套上即可,抱箍都可以不用

折腾过程中发现,空调洞外高内低,水应该是从断掉的管口流回墙体里了
用水果减震泡棉

塞进缝隙,垫高内部,方便排水以及漏风

重新绑回去

外面部分露出不少,应该管10年没问题吧

收工,泡水的墙完全不想动手搞了,以前打理过窗下被雨水泡落皮的墙面,真是很麻烦
反正窗帘放下来,啥都看不见
建议大家如果有类似情况,也每年看下排水管是否断裂,会不会水回流,导致墙面受灾

网友A:
这个算很轻微得了。我现在住的房子,有一面墙从没泡过水,墙皮却严重泛碱起鼓脱落了。即使北方的冬天那么干燥,外加暖气烘烤,可依然挡不住脱落的片片墙皮。曾经将墙皮全部铲除重新刷了一遍涂料,可是没过几年又成了原来那样。随着房龄的增加,有越发严重的趋势,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难道是盖房子时留下的病根?非要把整面墙全都拆掉重新砌砖抹水泥刷涂料才能解决?真是让人烦心。

网友:
我那奥克斯空调排水管,用了2年就开裂断了,后来换成淘宝那种防老化的排水管用了3 4年也没问题,那种老化的排水管里面有黑色涂层,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还是用铝塑管好,一劳永逸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有钱就搞不锈钢波纹的,怎么晒都没事。。。。

网友:
洞大了有老鼠,别问我怎么知道。

网友:
排水管前段那么粗

网友:
实践证明,铝塑管在户外给排水,是最耐用的。90年代家里叔伯兄弟一起拆老屋改建,装水电时是各户装自己的。自来水管他们都用PVC管,唯我独自用铝塑管。现在20多年差不多30年了,他们的管子都换了一茬了,我的还好好的。

网友:
换成不锈钢波纹管那不是更好

网友:
空调管路,这部分是最脆弱的了,不懂为什么用怎么差劲的排水管。

网友:
经验之谈,这种排水管,在安装前用电工使用的黑色胶布,一点不漏的把它全部缠一遍(特别是在室外的部分最好是使用黑色的电工胶布哦),才经久耐用。另外,买空调尽量买保修期长的,比如有的空调有10年保修期的。

网友:
空调排水管,用不锈钢波纹管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很轻微得了。我现在住的房子,有一面墙从没泡过水,墙皮却严重泛碱起鼓脱落了。即使北方的冬天那么干 ...

是外墙吗?遇到过外墙瓷砖开裂脱落导致下雨积水,把墙内给泡落皮了

网友:
深受其害。我家的都是在进墙处断裂,重新买厚壁的软塑料水管用转接头接上,应该可以管一辈子了。铝塑管不推荐,太硬,不能随意转弯。

网友:
好家伙 里面还有存水 我家卧室的格力以前排水管堵过 墙泡水了 还好发现的早 现在不算严重

网友:
就是想收钱吧,最好一下子就坏了

网友:
这么多年用下来也算很不错了,起泡的墙皮同样不想折腾+1,反正就当没看到吧

网友:
窗帘一挡,眼不见心不烦啊

过几年重新刷墙时一并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