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奇怪的现象:光模块其中一根光纤需要拔出来一点点才正常

楼主(2023-04-17):
昨天突然没网了,办公室内交换机和无线路由器重启都无效,于是去弱电井看看,发现楼层交换机的光纤口指示灯很久才亮一下,于是准备把光模块换个口子试试。

拔光纤的过程发现一根光纤插头拔出一点后居然指示灯正常,于是把这根光纤插头拔出一点(再插进去就会咔的响一下),居然正常使用了?

这是什么原理………………之前用得好好的。

网友A:
进灰了呗,而且这粒灰尘正好卡在了光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灰了呗,而且这粒灰尘正好卡在了光路上!

只能这么解释了

网友:
换根不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灰了呗,而且这粒灰尘正好卡在了光路上!

我去清洁下试试……

网友B:
没有插紧的结果

或者有人动过  或者当初没有插紧最近有人碰了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插紧的结果

或者有人动过  或者当初没有插紧最近有人碰了纤

当时是插到位了的,突然就不行了,现在反倒插到位还不行

网友:
有可能是怼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是插到位了的,突然就不行了,现在反倒插到位还不行

光纤插头和光纤模块 对接时   就是  光通路 耦合

如果  发生了 物理变化  比如碰了光纤    通路就不完全耦合或耦合不上    就是你的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灰了呗,而且这粒灰尘正好卡在了光路上!

正常不会进灰,可能有人动了,然后灰尘颗粒挡住,这事以前遇到过

网友:
空气隔层或者有污染物

楼主:
LC的,很难怼歪。。。感觉像是光强度过大,拉开点距离衰减点才行?

网友:
会不会有点歪了,对不准,拔出来一点有个距离,光就有部分能照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灰了呗,而且这粒灰尘正好卡在了光路上!

也可能是小强

网友:
进灰了,要么就是耦合的那个瓷圈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C的,很难怼歪。。。感觉像是光强度过大,拉开点距离衰减点才行?

怀疑光功大可以测下或者设备侧读下光衰

网友:
有时光太强也不行,我们单位有段时间老掉线,移动来检测说光太强,串了三个对接头,正常了

网友:
换个耦合器就好了

楼主:
我怀疑真是激光功率问题,过了两天又不行了,这次要把它全部插进去才正常。

网友:
尾纤头参数不够 精准,光路没在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