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LED大屏幕的结构+微距摄影

楼主(2023-04-17):
乐一弟(LED)大屏幕,目测点距P5规格,控制器的HDMI连接电脑,显示图像(音频从旁边两只有源音箱放出来),其实就是一台超大号的显示器。

网友A:
这玩意刷新率能做到多高?

网友:
P5全彩?拼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刷新率能做到多高?

3840,好的屏可以,这个不好说

网友B:
现在价格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这个是在小间距LED屏外加个菲涅尔透镜,一来降低亮度,二来增大物理间距,减低成本,这屏玩的是概念,近距效果太差。

网友:
看上去好复杂啊!

网友C:
观看最近的合适距离是多少?

网友:
这就是大电视?

网友:
去掉屋顶,放露天电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刷新率能做到多高?

估计应该有60帧以上,最高看硬件配置了,不过74hc595芯片决定了它的上限

网友:
四色的,RGB+W

网友:
只可远观不可近赏

网友:
远看效果可能比LCD屏还好

网友:
点距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价格越来越便宜了

现在是模块化,想拼装多大就拼装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刷新率能做到多高?

这东西貌似不讲刷新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观看最近的合适距离是多少?

10米以外可以,近了眼晕,净闪烁的亮点

网友:
这种模块化的,基本都是千兆以太网传输的,刷新可以很高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结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