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业余电子爱好者的利器~众仪ZT-702S示波表测试与拆解

楼主(2023-04-17):
众仪刚刚上市了一款ZT-702S手持示波表,价格在某阴上是338元,这个价格是我意想不到的,我在小黄鱼上买了一个UT61E+万用表还花了368元呢。这款示波表性能怎样,是不是物所超值?下面就对比着展示一下,欢迎大家吐槽。

一、开箱展示

彩盒包装,众仪的老面孔

收纳包,不用的时候放里面挺好

打开收纳包,里面满满的,快要装不下了

里面所有的物品,随机附件有波形测试线,表笔、K型热电偶和充电数据线

测试线是探针和夹勾组合的

插头是通用的,这点不错,并没有因为体积而选择迷你插口

可以调补偿的小孔,随机带有调补偿的无感螺丝刀

手柄上带有一倍和10倍转换开关

万用表笔,还是特尖的

K型热电偶

充电数据线,通用的TYPE-C口

这是主体,外壳采用黑红ABS+TPE双注塑,强度很高,抗摔性强。显示屏采用2.8英寸320*240高分辨率TFT真彩屏,美观,显示性能优越

看一下官网上的图片各功能键介绍

技术参数

示波器技术指标

上部的探头插口

侧面的C口和1HZ方波信号输出

表的后面

侧面,后支架看上去很轻薄

二、对比测试(测试所用电源为数控电源,电流、电压不是精准调定,只作参考)

开机显示众仪的logo

开机默认示波器模式

按功能转换键转到万用表模式,下面的F1、F2、F3、F3分别与屏显条目对应

示波器模式也是对应的,按一下就可以转换、调节

1、电阻值测试

同一个电阻,702S显示0.97欧,61E+显示1.04欧,电桥显示1.022欧

另一个电阻,702S显示1.098K欧,61E+显示1.0958K欧,电桥显示1.096K欧

另一个100K的电阻,702S显示102.1K,61E+显示101.78K,电桥显示101.1K

另一个1.5M的电阻,702S显示1.495M,61E+显示1.483M,电桥显示1.500M
从电阻的比对上看,差别不大

2、交流电压测试

先测一下市电,61E+ 显示231.7V,702S显示231.6V,并且显示红色字体,应该小心加谨慎了

用调压器调低电压看看,61E+ 显示7.107V,702S显示7.101V

61E+ 显示13.646V,702S显示13.64V

61E+ 显示100.47V,702S显示100.3V,显示红色字体,可见高于100V字体变为红色

61E+ 显示200.44V,702S显示200.4V

最后来个二百五,61E+ 显示250.6V,702S显示250.0V
从交流电测试来看,两个表不分仲伯,虽然61E+多个位数,但大多跳动不稳,没有实际意义

3、直流电压测试

61E+ 显示0.0905mV,702S显示96.5mV

61E+ 显示10.005V,702S显示10.00V

都是30.00V

都是50.00V

都是60.00V

4、工作电流测试

调电源电压为4.1V,屏幕亮度为30%,电流为307ma

屏幕亮度为100%,电流为386ma

调电源电压为3.7V,屏幕亮度为100%,电流为388ma

继续调低电压为3.33V,电流为510ma

当调到3.2V时,电流增大至542ma,在调低则关机,当电压高于3.65V时才能开机,由此可见,耗电功率基本不变

5、直流电流测试

61e+显示21.91ma,702S显示21.32ma

61e+显示66.84ma,702S显示65.34ma

61e+显示0.107A,702S显示106.0ma

61e+显示0.504A,702S显示502.6ma

61e+显示1.013Aa,702S显示1.008A

61e+显示1.012,702S显示A2.007A

6、充电电流测试

这是电池在90%左右 的充电电流为0.4564A,充电初期电流应该要大一点

三、波形测试

插入数据线连接至电脑

按MENU键进入上图画面

再按两次右键进入换画面,再按F3键进入数据保存,进入后在电脑上就显示有移动存储设备了,打开

里面显示存储的波形图片,打开就可以查看了

以下波形使用玩具信号发生器的波形,非专业能比,所以看看就好,波形上都有数据,就不再文字赘述了

1、方波

2、正弦波

3、三角波

4、齿形波

5、实物测试波形

这是市电通过变压器后侧得的正弦波波形

这是一个监控电源的波形

调小时基看一下

一个LED开关电源的波形

调小时基看一下

一个开关电源的纹波波形

四、拆解

打开后盖,后盖有加强筋

一块2000mah的18650锂电电池

还有一个电池座,这点很好,遇有磕碰时电池不会掉下来

正面板

C口、方波输出端、接地端

探头连接座

4056充电芯片

24C02码片、4M晶振、DM1109数字万用表专用芯片

ICL8069时基

10A电流档取样电阻

85BB02变压器

字符打磨掉了

屏蔽罩里面的芯片也被打磨了

液晶屏座

液晶屏

屏号

前表盖

五、总结
由于不是专业测试,不能深层次的发现它的优缺点,所以只能以实际使用为出发点来看待这个示波表,也是从以上的简单测试来看,这是一块高性价比、非常适合业余电子爱好者来使用、维修、学习电子线路的万用表,各项测试精度不比61E+差,但却拥有示波器功能,大大的拓展了适用范围,价格比61e+低,所以说它是业余电子爱好者的利器一点不为过!

网友A:
前几天有人拆的那个是不是一个型号?

网友B:
哈哈,楼主的信号发生器算是把众仪给坑了

网友C:
来来来,大家好,我来帮厂家脱裤子了

主控芯片应该是雅特力微电子的单片机
AT32F407/AT32F413/AT32F437/AT32F439 大概这几个型号中的一个
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F407.jsp
高速adc用的是国产杭州瑞盟MS9280
仿造的应该是亚德诺半导体的AD9280 (pin2pin兼容 名字也兼容~~)或者是AD9200系列(AD9201 AD9203等)

网友D:
带宽10M,还算堪用。

价格也不错,还算能买。

谁有途径,准备低价入一个。

网友E:
好长的帖  学习了

网友F:
你发晚了,要是早几天精华就是你的了,白瞎了这么多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有人拆的那个是不是一个型号?

应该时一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主的信号发生器算是把众仪给坑了

说是玩具嘛,玩玩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芯片应该是雅特力微电子的单片机
AT32F407/AT32F413/AT32F437/AT32F439 大概这几个型号中的一个

他们白打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宽10M,还算堪用。

价格也不错,还算能买。

这个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长的帖  学习了

懒婆娘的裹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发晚了,要是早几天精华就是你的了,白瞎了这么多照片!

瞎就瞎吧,不过真的辛苦,光发帖一整天什么都没干,尤其是那.BMP图片发不了,还转换不了,只能一张一张的截图

网友:
打磨元器件丝印,国产特色,可以说对防止抄板没有任何帮助,也就是恶心恶心维修和DIY玩家罢了,专业抄板的都能直接开盖看硅核得出IC型号,甚至ROM都能用微探针法跳过加密直接提取

网友:
已更新ADC芯片型号,欢迎编辑补充到原帖中让大家都看到

网友:
确定1M的方波就成这样是信号发生器的问题嘛。。。

网友:
就业余爱好者来说,这款神器确实带来不少便利,值得入手

网友:
看到你的评测,感觉对示波器入门了一些

网友:
全新的还便携,的确是爱好者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