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喷水壶简单维修/电池激活

楼主(2023-04-17):
电动喷水壶简单维修

还是朋友的,说是不能用,拆开检查电池电压低,激活

电动喷水壶

拆开

马达

电池

还是用万能充激活电池

网友:
做工还不错,多钱?

网友:
桶装水的饮水泵的另一种用法改变一下方式

网友:
哈 和那种 用手加压的看起来很像

网友A:
这东西是拿来干什么的?

网友:
竟然在这里发挥了万能充的作用,,很久见不到的东西了

网友B:
这里面电路板子都省了?直通电池开关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电路板子都省了?直通电池开关电机?

应该是集成到按键板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是拿来干什么的?

浇花之类的,以前的喷壶+电动化了。

网友:
万能充激活电池最好用,也可以用5V电源直接接正负极,10秒断开一次,5-6次就可以正常充上电了,如果不行,再来上几次。。

网友:
小水泵那点压力,能让喷出来的水雾化么?可以的话搞个夏季空调室外机喷水降温挺不错的

网友:
电池长期不用欠电了。

网友:
我买了个威克士的电动喷水壶,也没怎么用,放在阳台,记忆中得有2年多了吧,昨天拿起来用,还是有电,正常使用。

网友:
看了一下购买记录,21年2月买的。质量还真可以。137元。就开始买来冲过一次电。两年多没充电。

网友:
在有些场合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比以前打气喷壶安全,可惜是有刷电机,没厂家愿意做音圈电机隔膜泵,利用霍尔直接往复,省掉凸轮和曲轴损耗。

网友:
电池饿伤了~

网友:
看起来和饮水机的水泵差不多

网友:
有一个激活电池后再充电指示灯不亮了充是可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