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脑电源散热风扇12V无刷电机的电路图 直流电机 堵转电流多大?

楼主(2023-04-17):
估计拆了几十个也没有研究电路的。。。

如果风扇卡住了。。。。电流应该是恒定的。

经过研究,大部分堵转都会提升电流,比运行的电流大20-30%。

某些4线风扇,堵转的时候,会降低电流到很小。。。。故障恢复,会2秒启动。

楼主:
大家多了解,多测量下

网友:
关键是有的风扇做出一体的,你根本拆不下来,只能翘

网友:
还有人修这风扇吗?

楼主:
直流电机 堵转电流多大?

网友A:
现在的文库没钱都看不了两页

楼主:
https://www.toutiao.com/video/6954726015541346852/

拆解电脑电源风扇,测绘一下分立元件做成的无刷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toutiao.com/video/6954726015541346852/

拆解电脑电源风扇,测绘一下分立元件做成的无刷控制 ...

该视频作者就是汉匀充电器的设计者。该品牌充电器价格比较贵,拥有者不多。电压、电流可选,锂电、铅酸均可用,不过设置还是比较麻烦的(如果只是一对一,则一次设置好后,以后就免了),适合玩家玩玩。坏了出邮费免费修。个人认为倒也物有所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文库没钱都看不了两页

是啊,真想让楼主多截几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机 堵转电流多大?

我的2种贴纸12025假美蓓亚,标注0.7a没保护,堵转才0.6a,运行0.4a,277两相无刷效率低,绕组容易烧暗。AVC7020和9025贴纸0.7a,堵转有重启保护,三洋无刷芯片限流0.5a,运行0.35a,线圈电阻1欧姆,单相无刷效率比277高不少,几年后绕组很好,可惜液压轴承自带润滑脂容易变干,底部开螺丝孔,注入二硫化钼高温润滑脂,拧上螺丝封住。

网友C:
忽然想如果把这电路接到硬盘电机能驱动不?

网友:
以前常修来着,现在配件丰富了,不修了,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忽然想如果把这电路接到硬盘电机能驱动不?

需要有霍尔感应转子位置,功率不够。硬盘三相无刷绕组与风扇2相单相不通用。

网友:
原来顶多换霍尔,后来都直接拆,不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有霍尔感应转子位置,功率不够。硬盘三相无刷绕组与风扇2相单相不通用。 ...

谢谢,
那就期待有人研究三相的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那就期待有人研究三相的驱动电路

网上很多三相输出航模无刷电调,后来有N加Pmos自带可调电阻无刷驱动,用起来比航模加舵机测试仪简单,可惜每片售价很难降到15元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种贴纸12025假美蓓亚,标注0.7a没保护,堵转才0.6a,运行0.4a,277两相无刷效率低,绕组容易烧暗。A ...

多谢多谢,我回去也拆个

网友:
CPU、机箱、显卡风扇都堵转过好多,没烧过一个

网友:
文库没钱都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