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关于松下ez7520同心度的问题

楼主(2023-04-17):
如题,因为工作需要要长期两地跑,携带电动工具不太方便,就额外从天猫国际入了一套ez7520用。
到手后发现同心度比较差的问题,如下视频:

我之前都是买的牧田家的电动工具,包括td022和df012这样的小电批,同心度都很好。
我也把ez7520做了初步拆解,发现图中黄圈内的主轴本身旋转也是会晃动的。

这个同心度正常吗?还能通过拆机调整么?

网友A:
带冲击的同心度是不太好,我7420同心度很好

网友:
这个是拧螺丝的

网友B:
这个冲击起子 扭力起子2合1的。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并不差啊?海鲜买了2个二手 天猫这个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并不差啊?海鲜买了2个二手 天猫这个要多少钱?

两电一充加塑料盒子,不到1600。价格随时波动,要多看看。日本本地网价约1000,但是要另算邮费和关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冲击的同心度是不太好,我7420同心度很好

这个我也理解,但是和牧田的电批比,差距有点大,和我从论坛上了解到的松下工具高大上的形象不太相符

楼主:
有人能指点指点吗?我昨天又看了下,批头座里面都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冲击起子 扭力起子2合1的。

是的,主要是看重他这个电钻、扭力、冲击三合一功能才购入,否则用我的牧田双批组合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电一充加塑料盒子,不到1600。价格随时波动,要多看看。日本本地网价约1000,但是要另算邮费和关税。 ...

价格挺好的,我的是二手而且有一台机子电机应该是不太行了 启动慢 碳刷发热大,电池有一颗内阻是另一颗的3倍,就这还花了1300多。

网友:
没人说话了,记得有人说充电钻要求同心度都是不对的

网友C:
1/4      6.35六角都是歪的就说不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      6.35六角都是歪的就说不过去了

今天本来想把夹头拆了看看,结果用卡钳推着夹头卡环稍微活动了下,夹头好歹正过来了。不过还是有同心度的问题,感觉是打击头这个部分有点公差。

网友:
这种电批头子就这样,同心度没法和夹头比的德伟的话更惨

网友:
同心度没法

楼主(2023-05-17):
补充一下,最近又从乐天上海淘了一把7520的裸机,到手测试同心度还是半斤八两,看来这机器就这样了……

网友:
看来这机器就这样了

网友:
这类机子说同心度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