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有关MIYOTA 2035的一些资料

楼主(2023-04-17):
我不会修表,最多只会换个电池。
这么多年来发现ETA的石英机芯资料比较全,官网容易找到。MIYOTA和TMI/Epson的官网有功能说明和外形尺寸,但机芯组装资料和检修资料都没有。这里把2035这种广泛使用的机芯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首先是关于换电池的操作。

拆电池

装电池

实物图

拆柄轴

实物图

机芯组装图

零件清单,2035及衍生机芯

零件清单,super2035

楼主:
继续补充,检修流程

楼主:
在其它帖子里回答了一下如何测量电流。也添加到本贴。
简单的做个小附件,串进一节电池,用SR电池的可以用普通5号电池,用CR电池的可以用CRAA/CR14500,或者干脆串联两节干电池。

测试点,注意正负极。

MF30 DC50uA量程

UT136B+ DC400uA档,这档的积分时间正好1s,很适合测钟表工作电流。

这个测试附件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这个换电池好像只要拆一颗螺丝就行。在电池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换电池好像只要拆一颗螺丝就行。在电池边上。

不用拆,拨一下就行,电池就自己跳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换电池好像只要拆一颗螺丝就行。在电池边上。

第一张图片就是说明怎么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片就是说明怎么换电池。

是的,看起来,这个手册还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换电池好像只要拆一颗螺丝就行。在电池边上。

这个螺丝吧,其实不用拧的,看说明。

网友:
ETA还是机械表出名。

网友:
真是详细的说明

网友C:
谢谢,这个机械还是很好用的,国内的石英表好一点的都是用的这个机芯

网友:
资料不错,就是完全看不懂,但是还是看完了

网友D:
搜了下这机芯还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机械还是很好用的,国内的石英表好一点的都是用的这个机芯

这可能是最廉价可靠的金属齿轮石英机芯了,只有一个时轮是树脂的。如果没有进水和电池漏液可以用很多年。根据零件清单可以订购需要更换的部件,虽然它廉价到往往整体更换,但把杆,电路板,线圈还是能很容易单独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了下这机芯还真不贵

还非常可靠,我要改装玩时都是找这个机芯的廉价卡西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非常可靠,我要改装玩时都是找这个机芯的廉价卡西欧。

26年前我接触到的2035还有一颗钻,在转子上方,上夹板上。现在都是0钻的了。

网友:
谢谢朋友科普!我已经从机械表重新开始佩戴石英表了,因为准,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年前我接触到的2035还有一颗钻,在转子上方,上夹板上。现在都是0钻的了。 ...

以前还有2 jewels的,但只在图纸上见过,实物只见过1 jewe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片就是说明怎么换电池。

呃!我都是旋出来一点,再拨一下的。不松一点这个螺钉,完全拨不动。

网友:
换电池好像不用拆螺丝,西铁城表用牙签一拨就行

网友:
比较复杂啊